f4 飞控inav2.1固件,飞三角翼飞机,舵机的行程太小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9-06-24):
默认情况下,再F4飞控中,INAV固件,舵机的行程很小,倾斜机身,飞控的自稳系统会控制副翼舵机,来抵消机身倾斜,但是翼面转动角度非常小,根本起不到多大作用,那问题出在哪里了呢。经过研究,发现PID设置中,俯仰和横滚的P值非常小,只有2,太小了,这可能和我选择了Z84的配置有关,于是改成45,效果列显现。         舵角变化角度比原来大很多。应该可以起作用了。

网友:
我都嫌舵量大,应该是你的舵角安装有问题

楼主:
不是舵机安转问题,是飞控的控制信号输出导致舵量太小,所以我想问的是如何设置inav飞控,使舵量输出变大呢?

网友A:
你试试手动模式,应该是开了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手动模式,应该是开了自稳

对的,开了自稳,但是自稳模式下它的舵量也太小了,感觉
根本不起啥作用

楼主:
我找到方法了,调大pid设置里里面的P值,我调到了45,原来只有2,太低了!调完后,效果明显

网友B(2019-10-24):
我飞自由者P值设为25.但自稳模式下舵机角度仍不够,都是半自稳起飞然后再切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自由者P值设为25.但自稳模式下舵机角度仍不够,都是半自稳起飞然后再切自稳。

再加点试试

网友(2019-11-23):
你的也是遥控器打舵的时候舵机舵量小么?而却还慢慢的动?

网友:
你把p改大了,会造成飞机正常飞行下的抖动

网友(2020-03-08):
应该改行程min max的值

网友(2020-04-25):
求f4飞控接三角翼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