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全部人都用高压舵机呢。

楼主(2019-06-24):
现在全部咋那么多高压舵机啊。请问大k8.和mb不接bec,直接上2s锂电可以吗?还有就是亚拓615.655不接bec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上2s吗?

网友A:
你看看说明书,在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B:
高压体系就是为了直接上2s锂电啊,不过我是用2s铁锂,传统体系一样直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说明书,在试试就可以了

大k8没说明书的,几年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体系就是为了直接上2s锂电啊,不过我是用2s铁锂,传统体系一样直接上

615舵机能直接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k8没说明书的,几年前买的

我能告诉你迷你K8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告诉你迷你K8支持

那大的应该可以,我相信,谢谢哥们

网友:
k8mb都可以

网友(2019-09-21):
不能。
模型ALIGN 亚拓 我爱航模 HSD61501 DS615数位伺服器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性能更為優異,提供更大的輸出扭力與更快的動作速度,且在3D飛行時的動作停頓點有較高的鎖附力,讓你感受到精準的控制與操控手感。
●無核心馬達設計,速度快效率高低耗電。
●更耐磨的高強度超合金齒輪,壽命更長、耐力更久。
●中段鋁合金優美精緻外殼,瞬間散熱持續高效率。
●可支援數位與類比控制訊號。
●可應用於T-REX 600/700 十字盤動作及尾舵動作伺服機,力道強、反應快、動作精確。

●輸出扭力:10.4kg.cm(4.8V)
             12.8kg.cm(6.0V)
●動作速度:0.09sec/60°(4.8V)
              0.07sec/60°(6.0V)
●額定電壓:DC 4.8-6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40.1 x 20.1 x 37.3mm
●重量:56g
●1520μs寬頻系統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在用2S锂电,满电的时候是8.4V  平时都是7.4V 只是为了方便玩家

楼主(2019-11-13):
谢谢模友解答

网友C(2020-02-12):
现在换MB了吧?猜猜我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换MB了吧?猜猜我是谁

换了

网友:
哈哈,油动群里的“小此木”

网友:
经济条件好了呗................................

网友:
高压舵机方便,不用考虑接收机电池电压,直接上

网友(2020-11-01):
接收机能支持2S吗

网友(2020-12-02):
亚拓615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