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FUTABA老遥控,后来又配了个72M的高频头,求如何就解决!!!!??

楼主(2019-06-24):
开机提示射频信号出错。
区码是亚洲
后配的高频头但是是日本区码。
想用内存卡进行升级什么的都不识别内存卡,内存卡插上也没有格式化提示,也没有内存数据显示。有哪位大神给点指点,不行就出掉了。

网友:
fasst 是2.4g 的 接收机,你用72m的肯定不对啊。。换个发射制式。

网友A:
模组与主机地区不相同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组与主机地区不相同没戏

哦 那就是没戏了,刷系统也不能降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组与主机地区不相同没戏

内存卡只能1G一下这是

网友:
需要晶振接受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那就是没戏了,刷系统也不能降级的吧。

72高频头可改区码,你憧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高频头可改区码,你憧改就行

大神有没有修改教程或者软件什么的,要不都不好玩了。跪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有没有修改教程或者软件什么的,要不都不好玩了。跪求

我记的这论坛有个大神免费代12 14 pcm g3 高频头改区码的,你试在搜寻 输入12z 找到12z相关贴子,自己看看吧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看这个,不然再买个合适的高频头(14mz,12z,12fg等高频头分区码的,先弄清楚遥控器是哪里的行货?)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light=futaba%2B14mz

网友:
我有个天地飞不知道怎么对码啊。。。高频头带俩小拨动开关的这种。。。

网友B(2019-08-04):
楼主 高频头单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高频头单出吗

已经出给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