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 wing的inav pid有嘛?

楼主(2019-06-24):
调了一下午还是抖。。。inav是2.1.0
飞控用的f405wing
舵机是08ma
电机致盈GT2205s
6040桨
4s1300mah电池

网友A:
一样的飞控,一样的ar,我用ardupilot很完美

网友B:
固定翼不该抖啊
自身阻尼那么大
本身飞翼就是气动自稳定的
俯仰横滚加一点点P 不加I和D会不会好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不该抖啊
自身阻尼那么大
本身飞翼就是气动自稳定的

我也不清楚啊。roll的pid好像是22, 9, 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飞控,一样的ar,我用ardupilot很完美

iNav确实难玩。ardupilot有中文么?

网友C:
楼主所谓的是什么抖?AR采用EPP材料,本来就软,高速飞行或俯冲时AR的副翼就是会抖,这个跟飞控无关,如果是这个原因建议副翼贴一层胶带增加些刚度应该能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iNav确实难玩。ardupilot有中文么?

早就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谓的是什么抖?AR采用EPP材料,本来就软,高速飞行或俯冲时AR的副翼就是会抖,这个跟飞控无关,如果 ...

就自稳的时候会一直左右抖动。

网友D:
用自动调pid,我现在的pid是自动调的。还比较不错。

网友:
2.2有中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自动调pid,我现在的pid是自动调的。还比较不错。

好的。我周末试试

网友:
赞成6楼的说法,我现在也是在玩ft飞翼,调试时也碰到你的问题,起初也以为是飞控pid没调好,后来发现副翼拉杆行程间隙过大,因为随机带来的是木制舵角很容易孔变大,副翼也有些不牢靠,我用热熔胶涂在副翼的连接处然后摊薄,冷却后副翼动作效果抖很好还带有一些阻尼,拉杆改用粗一点的钢丝重新做一个,现在飞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抖,希望给你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