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3小时飞行10分钟找机2小时

楼主(2019-06-24):
重新装了一台F4 V3带BN220GPS的210外星人,前一天还好好的飞600多米高度,昨天换个地方竟然重启了。重启后自动降落,但下降过程中,一直尝试遥控器重新连接,死活没连上,有朋友说是油门没到最低所以无法解锁。
不过,竟然安全降落,就损失了两个桨叶和电池绑带,其他都没问题。下面是视频,没有砸人没有砸车,就降落在两栋村屋之间。

用的BF 4.0.3固件打开了GPS救援模式,稳定性还是没有INAV好,不敢尝试了。。。

网友A:
lz 看你的视频 ,低压状态下做翻滚动作然后飞控重启对吧?4s 13.15v 单节3.25v? 另外 ,你图传供电是直接acc吗?

网友B:
听说 BF4.0+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看你的视频 ,低压状态下做翻滚动作然后飞控重启对吧?4s 13.15v 单节3.25v? 另外 ,你图传供电是直接a ...

我用的是18650电池,正常使用下限是不低于2.5v即可,这是上升状态所以轻微有点低压但也是正常的。图传直接acc不然供电不足。
另外我并没有做翻滚动作,这是突然死机导致的翻滚,遥控器甚至连低信号预警都没有(一般在树林中稍远是有提示信号弱,然后提示信号丢失才伴随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 BF4.0+有问题。

据说是4.0.3问题最多,但我这是GPS救援都有问题,也是醉了,头天测试还好,第二天就失控是什么鬼操作。。幸好飞机没伤人没伤车没伤建筑物,飞机也能找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是4.0.3问题最多,但我这是GPS救援都有问题,也是醉了,头天测试还好,第二天就失控是什么鬼操作。。 ...

你运气不错 。我应该是硬件故障导致重启飞控,3.57一样出问题。

网友:
也用的F4v3升级版暂时没有出问题,2个月左右了,

网友:
你这环境不太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