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受欢迎最高的是520级别机子,而不是550?

楼主(2019-06-24):
照理来说
520和550使用设备基本一致
550桨价钱跟520差不多
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
而且550电池设备部分跟700通用
为什么受欢迎反而是520
而不是550?

网友:
550 的体格是对6s电池的挑战

520 ,6s电池还能有些余量

还有,520的桨、配件便宜呀~  可以当练习机玩呀,可以浪呀。哈哈哈

网友A:
550过去比较重,在520出来前,被玩家看死了。人们一旦都认为一个产品不好的时候就很难翻身了。

亚拓550x真的很轻很好飞了,也不受待见了。

520我晓得的机型最早是14年出来的rjx520,也挺好飞,就是设计的不耐炸,三轴旋翼头等通用500,相当于500方法,用470-520桨。

Rjx520和亚拓500x这一类520,是从500拉长来的,

Tg520和xl520有点像从550缩小来的。说实话tg520和xl520还是拉长到550最好飞。

另外,现在轻量化的思路下6s飞550真的没啥难处。550过去3.6~3.4kg,现在都是3.0~3.2kg。

6s完全够用啦

网友:
补充一句,好像logo480,也可以说是最早的520,用470桨吧

没火起来,价格贵了

网友:
其实还有600,炸鸡费用实际上差不太多的,估计就几百的问题。
520用6s 100a电调飞没任何问题,550用100a就可能保护,120a这种对于5200电池又吃不消。
520/550电池都跟700差不多,设备是550为标舵,520可中可标,动力绝对不一样。舵机不同又没啥事,只要电池通用就好。
我觉得亚拓的策略就有问题,完全可以搞个520轻机子(550x缩小,中舵,类似500x放大版本,用550x旋翼头尾波箱)和600级加大的(分6s和12s版本,550x和600l结合)。

网友:
一样的,520也能用5000的电池,而且飞机很轻,550的动力装上去大马拉小车,暴力,

网友:
我用的是5200mad的电池

网友:
550选择余地太小。

网友:
最后520基本改成5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过去比较重,在520出来前,被玩家看死了。人们一旦都认为一个产品不好的时候就很难翻身了。

亚拓550x真 ...

设计的进步?话说550重量多少最好飞

网友:
550很好飞,和520区别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的进步?话说550重量多少最好飞

你可以试下亚拓新的550X
机身轻了用的是730MX马达
动力性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会让你对550级别的飞机有很大的改观

网友:
小罗550,2.8kg左右,很好飞,轻

网友:
亚拓型号带X的机子都不错

网友:
我的亚拓550闲置快一年了!

网友:
其实500我都嫌大,要是450像500一样粗壮就好了,笨重点没啥,我对性能要求不高

网友B:
那这么说我入550是不跟潮流走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么说我入550是不跟潮流走咯

我倒觉得700.550  520
首选550其次700最后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