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楼主:
大疆FPV Drone / 晓/悟/精灵4
DJI NAZA v2或者lite win10设置软件无法连接的解决办法 ...
[精灵]
DJI NAZA v2或者lite win10设置软件无法连接的解决办法。
胖河马
胖河马

网友A(2019-06-24):
DJI NAZA v2或者lite win10设置软件无法连接的解决办法。
首先是因为win安装了 其他的 驱动程序。造成设置软件与飞控之间无法联系。 如果我们安装dji的 usb驱动 win10系统会提示 为了对电脑进行保护,已经阻止此应用。
咋办呢。 我们把电脑的系统时间手动改成 2015年1月 我擦。 你会发现 可以安装了。。。 安装完后再把时间改成自动获得。就好了。因为 这个驱动的数字证书过期了。哈哈。 改到15年就没过期。 哈哈。

网友B:
我也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