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模窟:改装无刷,图片+试水视频

楼主(2019-06-24):
包邮的XXD 2212,本来给航模预备的(目前尚未入坑)。

去年就买了的遥控、电池,也是给航模准备的。

淘宝的船壳

自行组装动力和遥控系统
过程若干日,寻找各种小配件,每一处组装细节问题都得琢磨很久。

终于可以组合在一起

大功告成

试水

网友A:
这个船型把所有设备压在左边可以防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船型把所有设备压在左边可以防翻

多谢指点了

网友B:
电机电调要做水冷散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电调要做水冷散热啊

没入门不会弄呢听上去坑越来越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入门不会弄呢听上去坑越来越深。。。

船模的坑很深的,慢慢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模的坑很深的,慢慢领会

网友:
很坦率,没办法了。

网友C:
看照片你的电机应该是外转子无刷,你这个做水冷还没法做,要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照片你的电机应该是外转子无刷,你这个做水冷还没法做,要换电机!

以后再说了
下一步想先入坑航模

网友D:
电机没烧坏就可以继续干 没事  烧坏了在说

网友:
不错,这小船挺好玩的~

网友E:
这个电机是固定翼的电机,是风冷的,不能做水冷,用在船上随便玩玩还行,时间久了会烧,除非用来做风动船就不怕了

网友:
XXD  2212居然可以这样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机是固定翼的电机,是风冷的,不能做水冷,用在船上随便玩玩还行,时间久了会烧,除非用来做风动船就 ...

多谢提醒

网友:
其实可以做水冷的,有针对外转无刷的水冷座。但是水冷效果肯定!不如内转的好

网友:
陪小孩玩可以

网友F:
这小水场,这正当年的小孩。就练船模吧,也算是个爱好。青少年每年都有两次全国性质的船模比赛。不玩可惜了,以后再大点,功课忙了,船模还可以休闲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小水场,这正当年的小孩。就练船模吧,也算是个爱好。青少年每年都有两次全国性质的船模比赛。不玩可惜了 ...

说得好,谢谢!

楼主:
总是漏水,应该主要是从桨管进水。

楼主:
总是漏水,应该主要是从桨管进水。里面填了些凡士林,但不容易填密实。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G(2020-06-06):
1.先把桨轴拆出来。2.准备一支医用,把全部抽出,在注射器内加上再将注塞装好,对着轴孔把黄油打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先把桨轴拆出来。2.准备一支医用,把全部抽出,在注射器内加上再将注塞装好,对着轴孔把黄油打进去。

好办法,谢谢!

网友:
外转子电机直接泡水里都没问题,过后用吹风机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0-07-17):
这个船壳我有,但是我也老漏水,烧了3个电机和一个60a电调了,应该是船盖问题,凸起的没法胶带防水

网友H(2020-09-26):
1、外转子电机有专用的水冷电机座。2、最好在外转子电机上加装保护壳,防止电线或其他物体碰到。3、电调要加水冷片(拆开热缩套先用吹风机吹下,水冷片涂上导热硅脂粘在mos芯片上,再在电路板涂上满704,干透后套热缩管收缩,最后再两头灌704后密封,留出电线和水冷头),嫌麻烦就买成品的水冷电调,看电机的参数买相应A数的电调。4、抽出轴心在轴管里灌一些黄油防水倒流和润滑。5、外转子电机的反扭比内转子的要大,估计会向右跑偏,建议把电池改到轴管的左边。6、船尾出轴的地方和螺母的地方用704密封。  7、这种小船的电装布局可以参考飞轮的012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没烧坏就可以继续干 没事  烧坏了在说

别烧坏再说啊,这会新人有打击。现在玩船的模友已经很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是漏水,应该主要是从桨管进水。里面填了些凡士林,但不容易填密实。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转速不高的话,在轴管两头加上法兰轴承,轴管内灌固态的润滑油,能起到一定的密封作用,也能让轴的同心度更好。将来玩儿转速更高的竞速艇,还得增加深沟轴承,轴承的选择、数量、布局、定位方法等相对复杂,就得另说了

网友I:
2212的塑料底座 哪里买的

楼主(2021-05-16):
引用 网友I:
2212的塑料底座 哪里买的

买这个船壳自带的,用刀加工了一下,才能装上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外转子电机有专用的水冷电机座。2、最好在外转子电机上加装保护壳,防止电线或其他物体碰到。3、电调要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