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魔友,inav的angel模式下俯仰舵量远小于横滚舵量,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9-06-24):
设置max_angle_inclination_rll = 750max_angle_inclination_pit = 750
没有任何效果,还是一样的舵量,
手动模式舵量正常

万能的魔友这要怎么弄呢

网友A:
set max_angle_inclination_rll = 950,半自稳起飞,否则抛飞拉不起来,起飞后俯仰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max_angle_inclination_rll = 950,半自稳起飞,否则抛飞拉不起来,起飞后俯仰应该够了

max_angle_inclination_pit = 750
Allowed range: 100 - 900

最大才900呢

网友:
你没有设置angle模式下横滚角度限制,默认限制比较小的。

网友B:
设置PID参数中的横滚俯仰速率和D值

网友:
和我碰到的问题差不多,我的还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PID参数中的横滚俯仰速率和D值

我也试试

网友:
你确定这是设置舵量的参数吗?我看设置的是最大滚转角和俯仰角限制。

网友C:
我找到方法了,调大pid设置里里面的P值,我调到了45,原来只有2,太低了!调完后,效果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PID参数中的横滚俯仰速率和D值

,多谢啦,亲测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啦,亲测有用

INAV用自动调参效果还不错

网友(2020-03-29):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方法了,调大pid设置里里面的P值,我调到了45,原来只有2,太低了!调完后,效果明显

正头痛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