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云台

楼主(2019-06-24):
现在二手的手持云台非常多,问一下论坛里的高手这些云台能不能改成机载的,谢谢

网友A:
可定可以改,主要是注意是否合适你自己的飞机,考虑的方面有,改厚的重量,是否合适安装自己的飞机,新的固定方式和主板的安放位子

楼主:
机械部分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定可以改,主要是注意是否合适你自己的飞机,考虑的方面有,改厚的重量,是否合适安装自己的飞机,新的固 ...

机械部分好改,关键是把万向旋钮控制改成遥控器控制,以飞宇G4为例,小型机可以搭载gopro,索尼rx0也可以搭载rx100等很实用的云台,有改造成功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