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直机 18sz能用 睿思凯的 tfr4sb 接收机

楼主(2019-06-25):
想用sbus  单线模式,顺便问下tfr4sb和tfr8sb有啥区别?

网友A:
sbus 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 都可以用

tfr4sb 用sbus模式的话  控上选哪个模式呢?

网友:
应该是7CH那个

网友:
7ch  或是 mult  都可以

网友B:
fasst multi ,4sb小巧 8sb大  我现在飞机上很多都换成4sb了

网友:
比较新款的接收机都支持sbus。futaba控则要求接收机支持futaba制式。tfr4sb支持的是fasst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sst multi ,4sb小巧 8sb大  我现在飞机上很多都换成4sb了

对频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