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能电池真心坑,穿越玩家一定要慎入!!!

楼主(2019-06-25):
买了几块高能6S电池,用得很少,其中一块结果充好电插上电就主电源没有电了。一侧就发现其中的电芯坏了。块电压都在4.10.其中一块不显示。
1、客户会找各种理由不给保修,6个月以上,(我电池就用过2次)
2、电池本身有质量问题,客服故意说你这电池是过放了。(客服自己都说是电芯坏了。推责玩家过放)
更为气愤的是不保修也算了 还要寄回给玩家
高能电池放电高 ,价格高。没错,但产品本身问题还要推责任。
你看看人格氏保修,双天的保修。 重来没有见过这么拽的厂家,第一次了!
才发此贴告诫玩家慎入

网友A:
自己没维护好吧?不能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没维护好吧?不能耍赖。

群里好多人都是电芯坏了!!!用过的电池够多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 维护每次都是3.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没维护好吧?不能耍赖。

第一次见帮厂家说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里好多人都是电芯坏了!!!用过的电池够多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 维护每次都是3.85

好吧,我选择相信你!因为我也用高能电池,确实不如格式。

网友B:
高能我就没买过啊。。。格式才标多少C?还有富力男爵,有标120C的电池?不仅如此连400毫安左右的小电池都敢标上百C一定是梁静茹给他们的勇气。对于这种虚标到天际的电池压根没有购买的欲望。更不要去指望什么质量售后。
所以买东西要看你会不会看,有些厂家胡吹海塞信口开河,你还指望啥质量呢?吃一堑长一智吧兄弟。

网友:
几百毫安时就有120c?怕不是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能我就没买过啊。。。格式才标多少C?还有富力男爵,有标120C的电池?不仅如此连400毫安左右的小电池都敢 ...

对的 300mah 标的!!80c!!
一直没想起起! 你一说才发现

网友C:
1、放电倍率和电池容量没有关系,放电能力是放电倍率乘以电池容量。10000mah能做80c那同样工艺1mah也能做80c。
2、放电倍率越高的电池越不经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放电倍率和电池容量没有关系,放电能力是放电倍率乘以电池容量。10000mah能做80c那同样工艺1mah也能做80 ...

这个就不对了。。。不管理论数据如何说明。但是现实中容量越小越难做高C是不争的事实
格式1550毫安有100C。为什么450毫安只有45C?倘若如你所说,那么格式450毫安很早便有100C了。。反正工艺相同没有技术难度。。。

很多事,反推有奇效,实践出真章

网友B:
还有。格式100C就真的是100C么。。。峰值100C而已。实际持续只有85-90C,这就已经是良心水准,国内前列了。很多电池我都实测过。大环境都有少许虚标的前提下,不要过分夸张还是可以的。

400毫安的小电池80C是什么概念?能输出32A。。。怕是插头线材都要融化。可能么?据我个人使用感受,550毫安的电池不管标多少C,实际上能达到稳定20A输出,也就是40C左右的已经良心。。那么虚标一倍以上的C数谁给的勇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不对了。。。不管理论数据如何说明。但是现实中容量越小越难做高C是不争的事实
格式1550毫安有100 ...

不是难做,是难买,这是市场需求所决定的。
大容量的高倍率放电电池也难买。因为100c的倍率通常只有穿越机才有这需求。
所以这个倍率的电池主要集中在主流穿越机所能用到的电池上。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要买块20000mah电池给植保机用。
有100c和25c两个选择,只要不是**都会选25c。
因为够用,还便宜,还耐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格式100C就真的是100C么。。。峰值100C而已。实际持续只有85-90C,这就已经是良心水准,国内前列了。 ...

我没评价也不评价某品牌有没有虚标。
我只说放电倍率与容量没直接关系。
市场需求小,格式不愿意做而已。

网友:
电池都虚标,两种电池我都用过,但感觉gn的确没有格氏耐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评价也不评价某品牌有没有虚标。
我只说放电倍率与容量没直接关系。
市场需求小,格式不愿意做而已 ...

市场需求小?。你真玩穿越机么?

用1106的3寸小飞机为例,通常上500前后的电池。每个1106有将近10A的电流。。所用四合一电调现在10A已经满足不了,通常都用了20A的小电调。。这种小鸡要满足暴力需求40C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有真实80C的500毫安电池,很多玩家包括我,都愿意花更高的价格购入改变飞机性能。而实际情况就是,这种小电池根本没有或者说极难做到80C真实。我不太懂深层次的理论,但是我知道C越高电流越大,电池内铜皮越厚否则温度会过高,电解液成分也有相应的变化。然后要维持体积以及不能过分提高重量。所以从实际中得出结论,容量越小C越难做高。1500的100C和500的100C难度绝对是成指数上升的,至于市场需求。现在穿越机5寸以2306为例,稍大螺距的桨,轻松上40A电流以上一个,四个电机160A妥妥的。。。格式100C电池也只能稳定输出120A左右,明显是达不到最高需求的,有市场又能做高厂家会不做?1500左右的电池,军用特殊行业用的不敢说,在不猛增成本的前提下,实际85C基本极限。所以不存在没什么需求不需要做高的说法存在。我敢说你做个150C真实C数电池。售价提高三分之二绝对有人能接受。也包括我。现在影响飞机性能续航的最大瓶颈也就是电池。

一个过150冲放的电池和新电池,上飞机完全就是两个飞机。电池决定穿越机性能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没有不妥。

网友:
6个月了兄弟  说两次谁能证明空口白牙的   做生意的不会这么傻砸自己招牌,一般正常的售后不会不管,至少我还没见过    不是说不信你  只是实在没有说服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场需求小?。你真玩穿越机么?

用1106的3寸小飞机为例,通常上500前后的电池。每个1106有将近10A的 ...

你逻辑太混乱扯得也太远了,现在主流还是5寸机,而市面上100c及以上做的容量恰恰是配给5寸机用的。别把你个人需求当市场主流。

网友:
格式有450mah95c高倍率的 倍率和容量没关系的

网友:
就我玩航模五年以来没有听说过方放电倍率和电池容量有关系的,我只知道电池的放电电流是放电倍率和电池容量的乘积,还有,你那六个月什么意思,用两次什么意思,如果你半年内就用了两次,那很久没有检测电池,电池过放了都不知道

网友:
电池厂家保修?给你换电芯?换整块电池?厂家怕不是打算倒闭吧。还有你说的话很多含糊不清,表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