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列式CH-47支奴干运输直升机最新视频

楼主(2019-06-25):
纵列式CH-47支奴干运输直升机最新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istitem_page1.5!4~A

网友:
顶,这个真的很有趣

网友:
有趣,外形像真就更好了

网友:
有用飞控吗

网友:
什么飞控,飞控自己写的程序?

网友A:
这个全矢量控制舵机是硬伤呀,做不了大飞机。可惜了

网友B:
2轴,还不能算纵列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轴,还不能算纵列双桨。

纵列,横列,是指电机的布局,两轴有很多种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全矢量控制舵机是硬伤呀,做不了大飞机。可惜了

从没想过做成大飞机,每种东西存在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纵列,横列,是指电机的布局,两轴有很多种布局

全称叫做双旋翼纵列式直升机。
你得先是个直升机才能谈纵列横列还是共轴。

网友:
这个只能算两轴吧,支奴干是直升机的旋翼桨毂,比这个复杂多了

网友:
这个做的太牛了

网友:
悬停的时候感觉还不是那么稳,是舵机反应速度的问题还是本身结构导致的,不晓得加上gps之后能不能飞航线。

网友(2019-08-17):
pixhawk飞控可以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