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 油门正反切换和控制问题

楼主(2019-06-25):
这几天在思考个问题,比如我想把风动船的电调换成双向电调,那么就会存在如何控制正负油门的问题。

好盈双向电调的控制是,50%油门是中位,即油门为0,从50%-100%是正油门的0-100,从50%-0%是负油门的0-100。

最简单的办法肯定是把电调接在有自然中位的通道上,比如副翼、升降或方向。这不是我的问题。

我考虑的是,还想用油门通道,同时使用一个辅助开关来切换正反,比如开关在0位,油门控制杆0-100控制油门通道从50%-100%,开关在2位,油门控制杆0-100控制油门通道从50%-0%。

请问有高手这种切换能做吗?怎么做?

网友A:
这不就是最基本的3D模式开关么?
飞行模式1,油门曲线50-0,飞行模式2,油门曲线50-100。

网友B:
想用油门通道没有自动回中不好搞 我就用双向 使用2通道  除非你改个回中的摇杆  不是不能搞 就是使用不方便

网友B:
不过我有个思路 油门混控5通道  电调插5通道  然后设置一个开关曲线混控混控5通道  调整曲线相反  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倒车还要搬开关   救援对接还要扮开关 不费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最基本的3D模式开关么?
飞行模式1,油门曲线50-0,飞行模式2,油门曲线50-100。

不太理解,能说的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油门通道没有自动回中不好搞 我就用双向 使用2通道  除非你改个回中的摇杆  不是不能搞 就是使用不方便 ...

其实搞个车船用遥控器就全都搞定了,问这个问题就是想折腾,
话说回来,现实情况是,现在的天9,因为里面的模型太多了,所以单纯吧油门搞成自动回中,就会影响其他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能说的详细点吗?

我已经说得很详细啦。没飞过飞机可能是难理解点,去翻翻说明书关于油门曲线的部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能说的详细点吗?

又发重复了

网友C:
这不就是直升机油门3D模式吗?直机可以四个油门模式!可以了解一下直机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直升机油门3D模式吗?直机可以四个油门模式!可以了解一下直机的设定

直机的3D设定中,油门的曲线类似于正玄波,当然不是正玄波,如下图:
画的不好,请见谅。
无论怎么样,油门控制杆的行程(0-100)控制的是油门通道的0%-100%,只是实际PWM输出由于曲线设置变化了。

我想可能是我没把问题说清楚。

我想做的是,对于油门通道的输出,分成正负两组:
- 正的部分,PWM范围是 >50%-100%。
- 负的部分,PWM范围是 <50%-0%。
而无论是正的PWM,还是负的PWM,油门控制杆的行程都是0-100:

注:用%来表达PWM不准确,这里是为了说明,别纠结精确单位。

所以我理解我的问题和直机的油门曲线(+十字盘曲线)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有个思路 油门混控5通道  电调插5通道  然后设置一个开关曲线混控混控5通道  调整曲线相反  但这样做 ...

值得一试。
手边没有遥控器,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机的3D设定中,油门的曲线类似于正玄波,当然不是正玄波,如下图:
画的不好,请见谅。
无论怎么样, ...

看你图就知道理解错直机3D油门了!这样飞不了直机3D动作的秒炸,你把油门摇杆拉低,图中左红色油门曲线头在50上0起一条斜线到100,就是你想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机的3D设定中,油门的曲线类似于正玄波,当然不是正玄波,如下图:
画的不好,请见谅。
无论怎么样, ...

你的理解是肯定错的。油门曲线允许你任意更改油门杆位置与通道输出的关系。比如你说的倒车,油门低点设在50,高点设在0,你看到的是一根从一半开始下降到零的直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搞个车船用遥控器就全都搞定了,问这个问题就是想折腾,
话说回来,现实情况是,现在的天9 ...

我也用天9  一个控 控制飞机 汽油船  救援船   互不干扰  当你救援的时候   抛锚的船和救援船就会干扰  我的就不会    油船用油门3通道  方向舵用副翼1通道    如果救援船也是用油门和副翼通道 当你救援的时候 两个船的模型的舵机就会一起动   两个模型的舵角不一样  换模型可能有损坏舵机的危险 所以    因为我的救援船电调是双向的 所以用升降通道就好了 这样避开的油门干扰 还可以自动回中  方向用6通道  然后副翼混控6通道   把副翼的舵角设置成0 这样就避开的方向的干扰  也可以把油门的舵角设置成0  这样两个模型就不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图就知道理解错直机3D油门了!这样飞不了直机3D动作的秒炸,你把油门摇杆拉低,图中左红色油 ...

是的,我的图左半部分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是肯定错的。油门曲线允许你任意更改油门杆位置与通道输出的关系。比如你说的倒车,油门低点设在 ...

是的,我的图左半部分画错了。

楼主:
先更新一下我对直升机3D油门曲线的理解,感谢楼上几位的指正。

关于直升机3D油门曲线是否可以应用到我说的这个控制上,我现在还是不理解,麻烦能否针对这个问题,给出实际的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天9  一个控 控制飞机 汽油船  救援船   互不干扰  当你救援的时候   抛锚的船和救援船就会干扰   ...

学习了。
感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更新一下我对直升机3D油门曲线的理解,感谢楼上几位的指正。

还是建议你系统地看一下遥控器说明书,你这样拼凑起来的设置,容易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