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太热,自制简易电机散热风筒

楼主(2019-06-26):
简单易行,废弃电动车充电器里面的散热风扇两个,都是12V电压的,功率1W左右,两个组在一起。加一个矿泉水瓶,一根扎带搞定。

网友:
哇,都用上设备了。我都用嘴吹吹就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自己做的,有大神说要用引射原理

求电机淘宝链接

网友B:
我都是用屁来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屁来吹的

看来你的屁很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屁来吹的

肠胃不好啊

网友:
我一般找女朋友帮我吹

网友:
带盆水,飞完了扔水里,瞬间降温,然后捞出来就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