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穿越机pit mode模式怎么实现

楼主(2019-06-26):
我的穿越机是黑蚁f3飞控,飞控自带图传发射板,飞控的图传按钮可以控制图传的频率,输出功率,就是遥控器无法控制,请教各位高手,指教一二!
我已经试过在aux设置开关通道开启和关闭,还有在设置里改接口应用都不行!目前不知道这个飞控的按钮,控制信号是回了飞控的单片机,还是去图传模块了!如果回了飞控的单片机,是不是可以通过改i/o口来实现功能了,正在研究bf命令模式查查!

网友:
一般是通过osd调的

网友A:
串口里打开对应图传协议才能用遥控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里打开对应图传协议才能用遥控器控制

是不是需要将tx rx 接到图传才行

网友A:
我帮你看了一下,黑蚁的图传层没有串口输入,所以控制不了,非要控的话换一个熊猫图传然后空闲的串口tx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看了一下,黑蚁的图传层没有串口输入,所以控制不了,非要控的话换一个熊猫图传然后空闲的串口tx接上 ...

谢谢,看来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