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s改造求助

楼主(2019-06-26):
最近想要折腾下手头的富斯i6s了,之前看网上有个帖子说短接射频电路里的一个电阻来放大功率,现在却找不到了,还看见论坛上有人说可以换射频ic,现在遥控器已经拆开了,屏蔽罩也干下来了

多角度的各种图,求问短接哪个电阻或者换那个ic

网友A:
专门研究过,改动电阻效果不大,还是近距离玩玩吧。当然也可以换大功率模块,能达到地面距离550M,不过换起来有点烦,还有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门研究过,改动电阻效果不大,还是近距离玩玩吧。当然也可以换大功率模块,能达到地面距离550M,不过换起 ...

换哪种模块?有链接吗?

网友(2020-04-03):
引用 网友A:
专门研究过,改动电阻效果不大,还是近距离玩玩吧。当然也可以换大功率模块,能达到地面距离550M,不过换起 ...

i6 不带s 的射频模块是不是也一样改法?

网友:
好像是一样的,我的观点换了增加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