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旋翼头震动的问题,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9-06-26):
手里有个冰人的旋翼头总成,换了新的横轴,但是转起来依然有震动,螺丝都拧紧了,转起来震动很明显,请问应该怎么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轴承装反了。。推力轴承。。

网友B:
如果装好后桨夹很紧不易转动那就是推力轴承装错了。如果还是震动大,可能是中联变形了。

网友C:
我飞小飞机,只要是震动而不是扭动都懒得管

网友D:
要看你什么的震动,有先排查尾巴震动才测悬停震动吗?直升机90%震动来源于尾巴

网友E:
t头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