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115元含运的昊翔狗台

楼主(2019-06-26):
前天在论坛看有人出这个昊翔的狗台,虽然手头的飞宇、飞越的狗台都在闲置,但是看着它还有个手柄(零度的探索者也出过类似的),看着好玩和好奇,下单买了一个,中午到货还特意开车回家取了。开包之后。。。。。。感觉就是一堆“翔”,虽然期望值本来不高,但还是远远低于心理预期,也就明白为什么大酱可以一家独大。
就是这么包装的 外面再加个纸箱

手柄本尊,上面的两处包皮脱开

底下电池部分没有盖,问过卖家说就是没有盖,目测应该是电池和底盖是一体的,这个可以3D打印解决。

云台本尊,和手柄一样,做工及其粗糙

这个菊花居然都没有遮盖

各种线

手柄与云台的卡位(一个弹簧片)、触点

云台与手柄的连接触点

安装gopro,固定方式是外框与gopro的摩擦来实现的,我可怜老狗的嫩皮肤被摩擦、摩擦

网友:
他们就是 别人有啥自己也跟着做 然后做工糙的一B

网友:
便宜无疑,粗糙难免。
比 DJI 便宜 10倍 哦 。

网友:
增稳效果如何啊,浩翔当初就是做了一款火鸟积累了第一桶金

网友:
手柄还是少用吧

网友:
也难怪这价格了 不过话说使用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楼主探路很好,本想也想买的。使用呢,就一根pwm线,只能俯仰??

网友:
菊花应该不是确定,这是工包的,原厂盒的这里好像是个logo

唉,我的也在路上,折腾折腾看吧~

网友:
多说一句,看到你最后一张图我反而放心了,因为准备改支架兼容防水壳。目测这个间距够大

网友A:
这个貌似是半成品的缘故,做工有点粗糙,不然也不会卖这么便宜了,楼主想想当年DJI的三轴云台什么价格来着。。

话说,这个手柄在很多地方都缺货,想买都买不到,楼主可否帮忙测量一下PWM那根线的频率及占空比呢?

网友:
手柄的电池仓里面的线怎么接啊?哪根是正负极?

网友(2019-08-04):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半成品的缘故,做工有点粗糙,不然也不会卖这么便宜了,楼主想想当年DJI的三轴云台什么价格来着 ...

这个买一个舵机扩展板,使普通接收机的输出扩展到500us-2500us就可以用摇控控制了

网友:
其实也就是pojie,人家程序都搞好了

网友(2020-03-22):
云台有一个   好像信号比较特殊

网友(2020-12-03):
好用吗?拍摄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