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大价钱买了钻头研磨机但是感觉不好用,发上来大家看下

楼主(2019-06-26):
这些时间看看手头积的不少钻头,手工磨经常磨偏,太费事,花了接近两千元买了钻头研磨机,试磨后竟然发现还不如说磨的快好用。
仔细看应当是研磨机的前角角度太小(主切削刃与后刀面)
,基本没有角度。请教大家,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调整,问过商家,只有一个回复,这是正常的,请自行调整。 太坑了

网友:
应该是你刃口角度没调整好。

网友A:
深表同情!应有说明书介绍调整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表同情!应有说明书介绍调整办法吧。

翻遍说明书也没找到这东西怎么调前角,厂家发视频也看了两遍,也没有说这角度可调。

网友:
你说的是主后角吧? 前角你又没法调的,螺旋槽导程做死的。

网友B:
很好用啊,我买了钻头研磨机和铣刀研磨机,都非常好用,磨完的钻头和铣刀都很快,就是开始的时候需要摸索,拿个费钻头不断调节角度和前后,不断试就好了,小钻头没法磨,4.0以下的磨不好,需要万能磨刀机去磨小钻头。

网友:
后角不是前角,其实我的建议还是手工磨 多练习 自然就磨得准

网友:
国产的工具要使用好一个前提是你得会调整和修复,基本上是个不带说明书的半成品,但不要报怨,那点钱如果买老外的估计连个配件都不够,这些东西在国外销得非常好,老外是边骂边买,国外很多机械工作室都是国货的天下了。

网友C:
磨出横刃就能用了,角度差不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用啊,我买了钻头研磨机和铣刀研磨机,都非常好用,磨完的钻头和铣刀都很快,就是开始的时候需要摸索, ...

3.0以下就买全磨制的吧,没差多少。

网友:
这个东西我用过,傻瓜式,还可以,楼主自己再摸索下。

网友:
抛光机抓的稳点  都能磨钻头

网友:
钻头都是手工磨,费的很,
小钻头一个规格买个20根,
用钝了一起磨,铣刀也在摸索中,
买成品机器实在太贵了,
家里6毫米-10毫米的铣刀有200多根了,自己磨适合少量DIY使用,
正规工厂讲究时间效率的还是买成品机器吧

网友D:
主切削刃和夹具铣扁平行,机器左边对钻头的数字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切削刃和夹具铣扁平行,机器左边对钻头的数字不准。

主切削刃和夹具铣扁平行  这句话不太明白,能否详细说明下,谢谢回复。

网友:
DIY还是手工磨最优(非批量制造工件),可以磨任何刃型,适钻各类材质。尤其小钻头刃磨,必须掌握修磨技术。

网友:
磨钻头手工磨就行,铣刀倒是要磨刀机。

网友E:
2K可以买多少钻 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2K可以买多少钻 头!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严重后悔中

网友:
要买五千多那种

网友F:
很多年前,国家机械工业单位就开始搞这种钻头专用机械磨了,至今也没有公认的产品推出。山寨小企业制品就算了吧,还是相信你的双手双眼。一点建议:在砂轮边装个可调的辅助工装(三维可调,卡具手动旋进),主在控制磨削角度,然后再精细修型---------也是个简易方法。

网友G:
用过这类磨钻头机,稍大一点的钻头,磨好了钻45号钢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磨出横刃就能用了,角度差不多就行
横刃最好磨掉,它只会增加阻力。

网友I:
磨个钻头还花这冤枉钱?
80块一把的角磨机上随便磨磨就搞定的事情

网友J:
这东西小钻头磨不了,
我最近发现原厂的钻头并不耐用,
比如2.4毫米的钻头钻不锈钢,
原厂的可能钻个2-3个孔就钝了,
自己磨一下反而好用,
自己磨的可以钻50个不锈钢孔,
但是不稳定,
尤其是需要精度钻孔的,
自己磨的有时钻出的孔会大几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