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716空心杯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9-06-26):
   最近搞了架室内机,用716减速组。连续飞行大约10几分钟后,(中途换电池)就飞不起来了,感觉动力比较弱。用手拨桨,明显感觉到有阻力。让飞机休息约20分钟后,手拨螺旋桨阻力消失,飞机又可以正常飞行。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是电机的质量问题。大家什么意见?

网友:
过热 消磁了

网友A:
用冰敷可以迅速恢复动力。空心杯的职业病,无刷电机没这毛病。所以不要连续飞

楼主:
手拨螺旋桨明显阻力变大了,这个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冰敷可以迅速恢复动力。空心杯的职业病,无刷电机没这毛病。所以不要连续飞

谢谢。具体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具体什么原因

发热,磁铁性能下降,空心杯需要间歇使用,控制温度,没必要冰敷。调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磁铁性能下降,空心杯需要间歇使用,控制温度,没必要冰敷。调侃呢!

高温导致磁铁退磁,功率降低,这个可以理解。但是电机转动阻力增大有点匪夷所思。

网友:
温度导致阻力,拍脑袋想就是膨胀率不同,轴变粗含油轴承小了?!

大神指导一下钢和铜的膨胀率?

简单来说,找个用了好久的716试试有没有这种情况?(轴承磨损严重)

网友:
看起来是过热或者需要加润滑油了,和质量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