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SI问题

楼主(2019-06-26):
r9mm接收机,大通F4飞控,焊接线路如下,BF里面设置aux12,信号显示49

楼主:
有时候显示49,有时候显示99,不跳动

网友A:
SBUS叠加的RSSI的话不用焊4根线吧,3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BUS叠加的RSSI的话不用焊4根线吧,3根就行了

3根开模拟RSSI?

网友B:
我接TX6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接TX6正常显示

那我换一下试试吧

网友:
R9MM是模拟?好吧!我以为R9是SBUS叠加的

网友A:
FUTABA用模拟的话不需要选择通道的呢,只需要勾选模拟就行了

网友:
R9MM接收机有问题
不解锁时候确实一直显示49
结果飞行几秒后会变正常

网友:
可以将R9MM接收机刷成FPORT协议,接5V,gnd,接收机invert fport接飞控-TX6,这样sbus,rssi,回传均有

网友:
R-XSR显示挺正常,路过帮顶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吧TX1换到TX6就好了

网友(2019-11-20):
引用 网友A:
FUTABA用模拟的话不需要选择通道的呢,只需要勾选模拟就行了

我futaba用ac2000选的通道怎么rssi信号显示只有19。。。也是大通f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