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前辈这个电热2.5cc怎么让他复活

楼主(2019-06-26):
闲鱼好奇淘了一个,一直玩电机,最近有点想玩油动的
不知道这个电热的还差啥配件,甲 醇啥的朋友那都有。
不知道怎么试车跑一跑,求救老前辈悉心指导。这个是有点年代了。

楼主:
2.5cc的排量

网友:
这个适合收藏 发动就算了,上面的热火头现在基本配不到了。

网友:
这个收藏吧……不适合用,不能遥控风门,很古老的设计

网友:
这个你搜一下咸鱼,这发动机火花塞是做在圆盘上的,前几个月还看到有货,15元一个,一盒150元。

网友:
完全拆开清洗,复原后再配个8X4螺旋桨。用1.2~2V电压通电(点火), 逆时针方向用手拔螺旋桨启动..!

网友:
这个非常适合收藏

网友:
这是竞速发动机  着车声音是啸叫 很刺激

网友A:
配上油箱、油管、点火电,即可起动。着车后调油针到最高速,再退一点点油针。就可以了。这发动机没风门控制,只能定速运行。

网友:
竞速用发动机,2.5cc谐振排气,转速非常高,发动很容易,老古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上油箱、油管、点火电,即可起动。着车后调油针到最高速,再退一点点油针。就可以了。这发动机没风门控制 ...

定速运行降落怎么办?熄火飘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上油箱、油管、点火电,即可起动。着车后调油针到最高速,再退一点点油针。就可以了。这发动机没风门控制 ...

谢老哥指点

网友:
收藏价值远大于实用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速运行降落怎么办?熄火飘降?

烧到没有油,
听声音,
然后降落。。。。。。
这玩意没有油门只能这样
收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到没有油,
听声音,
然后降落。。。。。。

老航模也真是痛苦

网友D:
首先,这个发动机有些年头了,国产精品航模甲醇机,考虑收藏;
其次,一定要让他运转起来,发动机散热设计的原因,最好用于航模,
用于车模、船模之类的,就要考虑另加散热系统
此发动机是用于竞速或自由飞类的,原设计没有考虑控制转速,
只能手动调整油针到最大输出功率转速,
所以,如果用于可控螺旋桨拉力的航模练习机什么的,
就要配个可控节气门的化油器,最好是双针化油器......
再次,油箱、燃料、8*4左右的桨、火头电等自备,
最好还能有个电动起动机,
为了稳定供油,最好配个排气管(带排气供油增压咀),
最后,装机前最好装微大于8*5的桨、润滑油足额配比的燃料,
把发动机架台磨合,
也籍此很好的熟悉当前发动机的特性

网友:
可以用在直升机上,不控制油门,控制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这个发动机有些年头了,国产精品航模甲醇机,考虑收藏;
其次,一定要让他运转起来,发动机散热设计 ...

谢老前辈指点

网友(2019-11-08):
发动起来就是全油门 嗷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