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收到了绝版玻璃钢eflite 80MM函道 F4鬼怪

楼主(2019-06-26):
但是问题来了,给机舱内部木片刷清漆的时候,一不小心滴了几滴在飞机外侧玻璃钢表面,心急下用纸涂抹拉了一条线出来,并且瞬间干掉,形成一个长条状的痕迹,非常影响玻璃钢闪亮的效果。群里有朋友推荐极细的水磨砂纸加肥皂水打磨,目前个人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之一。请教论坛内的大佬们,还有没有什么化学或者自然界的液体,一点上去并且用毛巾擦拭就能擦掉清漆的?(毕竟砂纸打磨,会有磨掉飞机底漆的风险)在此谢过!

网友:
麻烦把出问题的地方照片贴出来,不然不好提出修复建议,一般来说这个还是补漆修复

网友:
我原来在飞机上喷黑字的时候,会经常喷到附近黑色斑点。我一般用清漆喷在上面量比较多就是自己能流动的那种程度,因为底漆是烤过的,那些斑点是浮漆,后来喷的清漆可以和他相融,然后用不掉毛的卫生纸直接擦掉。速度要快,况且清漆喷得多没那么快干。你可以先找个不用的漆面试试。。这种情况汽油都能擦掉。

网友A:
汽油稀料都可以,只要底漆烤过问题不大。

网友:
酒精可以不?

网友:
网上有卖解胶剂

网友:
处理过类似案例的人告诉你,先用1500号,在用3000号,然后用研磨膏抛光,最省事省力的办法,都去买静态模型专用的。

网友:
不要试,试了以后毁所有,清漆立刻花,发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油稀料都可以,只要底漆烤过问题不大。

汽油与模型用的稀释溶解剂是可以擦掉,随后带来的就是,花里胡哨,然后发黄。

网友:
你来啦,昨天群里给你说的方法没有去咨询一下?

网友B:
家里还摆着一台降落跟火箭一样,不好飞只适合摆着自己欣赏!机翼是轻木,维修特别麻烦还没有配件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还摆着一台降落跟火箭一样,不好飞只适合摆着自己欣赏!机翼是轻木,维修特别麻烦还没有配件更换

这款鬼怪,装函道的时候 ,需要切割边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还摆着一台降落跟火箭一样,不好飞只适合摆着自己欣赏!机翼是轻木,维修特别麻烦还没有配件更换

可以用飞翼金属涵道吗?需要切割吗?

网友C(2019-11-23):
引用 楼主:
可以用飞翼金属涵道吗?需要切割吗?

导流环需要去掉,飞翼的是金属一体的,用不了,所以我用的FMS的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流环需要去掉,飞翼的是金属一体的,用不了,所以我用的FMS的涵道。

FMS函道的推力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FMS函道的推力够吗?

还没舍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