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新手组装o艇

楼主(2019-06-27):
网购的小艇,后半段意组装好,艇头还没弄。现在遇到困难,就是木板合拢,木材有弹性,用热熔胶粘合的。容易开,有什么办法好粘合

网友:
别的不知道,木材粘合要用白胶,后面的等大神回答。

网友A:
收藏学习。

问一下楼主:多长的艇?多少钱?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学习。

问一下楼主:多长的艇?多少钱?给个链接?

网友B:
浸水弯曲烘干,配合白乳胶或环氧,加模板或大头钉都行
没耐心最差也可以上502
咋想的用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浸水弯曲烘干,配合白乳胶或环氧,加模板或大头钉都行
没耐心最差也可以上502
咋想的用热熔胶

好的,谢谢

网友C:
1先用502快速定位
2然后刷环氧,不要用乳胶,乳胶不能泡水
3然后上玻纤布
4再刷一层环氧,结束

网友:
9楼正解···船尖内部建议用AB胶填充一截··即可加固也可防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先用502快速定位
2然后刷环氧,不要用乳胶,乳胶不能泡水
3然后上玻纤布

大头钉加太棒2也可以  这种小船401  502粘粘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头钉加太棒2也可以  这种小船401  502粘粘就够了

徐总都用上太棒啦

网友:
做船我都是:大头钉+哥俩好=最佳组合

网友(2020-04-24):
做到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