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串动力18650,没保护板是不是不安全呀?

楼主(2019-06-27):
想组装一组6串的电池,由于需要的电流很大,只能用动力型18650,问了很多做电池的商家,告诉我,没保护板,不安全,不肯做,有这么可怕吗?

网友:
风险肯定有

网友:
简单来说,航模电池都没有保护板,没事的

进一步说,18650比软包电安全多了,钢壳还有泄压机构,应该更安心才是

经验来说,接线焊接以及绝缘的好坏,比担心电芯本身来的重要的多,很多时候问题来自细节

网友:
商家估计是因为量小不想做吧。。。你搜一下磷酸铁锂的保护板,电流可不低哦~

网友:
人家嫌你量少,没钱赚。航模电池都没有保护板

网友A:
不安全……只是温度会高一些吧,内阻大是确定的,也不允许你超电流放电,如果加保护板限流,电池寿命会提高,但是大油门救机放不出来电就比较尴尬啦

网友B:
有很多选择,18650缺点挺多的。哪里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选择,18650缺点挺多的。哪里用的

机器人上,电机电压需要用到6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安全……只是温度会高一些吧,内阻大是确定的,也不允许你超电流放电,如果加保护板限流,电池寿命会提高 ...

加板达不到需要的电流呀,功率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