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 73英寸Edge 1m85翼展

楼主(2019-06-27):
5月份3d labprint 刚刚发布了73寸edge图纸 第一时间入手开始打印 基本每天24小时打印了半个月。基本上3周完成 期间等各种配件花了些时间。

首飞视频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0NDY3OTYyN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9a480f29bf9c3342da973465c6688bce5
此机是我见过的打印飞机中3d性能最好的 不输轻木机 起飞重量和3dhs 120e持平。当然,我主飞直升机,固定翼技术很烂, 可能评判不一定准确。

电装配置
xpwr 30cc马达
凤凰edge 80hv
4颗直升机大力斜高压舵机
男爵3000mah 6s 电池x2 串联
cube 800mah 2s 电池做接收电。
hardware 方面买了5mm轮轴,110mm海绵轮, 0.6mm拉线和夹头, 13.5mm/14mm 碳纤维管

粘机翼的时候没注意把胶水弄进对插管孔里面去了,造成14mm管插入困难,后来又买了13.5mm的管顺利插入,也比较紧。

网友A:
水煮是干嘛?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煮是干嘛?退火?

对 退火 可以让本来耐60摄氏度的pla重新结晶 变成耐150-160度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沸水煮多久?要架空么?自然凉干?还是怎么操作

网友A:
楼主是用的淘宝1500的那款打印机么?效果如何。使用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的淘宝1500的那款打印机么?效果如何。使用感受?

安装省心 效果说得过去。打印飞机需要调整参数

网友B:
退火。。。温度这样不好控制啊,搞不好就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火。。。温度这样不好控制啊,搞不好就软了

也可以打印完直接设置个100度 盖一个盖子放半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士牛逼,牛逼

赶紧撺掇皮哥上打印机

网友D:
退火那一招,我想问问,多少度的手里泡多久,要浸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退火那一招,我想问问,多少度的手里泡多久,要浸没吗

抛光吧。。。

网友E:
请问楼主用什么胶水粘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用什么胶水粘接的?

网友F:
放车里不怕晒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车里不怕晒软了?

别留在车里就行 正常开车运输没有问题的 如果家里有地库 放车里也没问题

网友:
恭喜首飞成功!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G:
请问以下,这机成本如何?

网友:
mark, 正准备买3D打印机呢

网友:
看着不错,之前打印的P51掉河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以下,这机成本如何?

不算打印机和打印时间, 光pla材料的话不到200元
碳腿和轮子100多   机翼碳管40左右 拉线什么的也就几十块
木浆55 ,官方推荐的碳桨貌似3-400

电装成本很高,可以自己算下。。。 当然,有便宜的替代,性能差一点而已。

小舵量配置的话估计辉盛金属标舵也能胜任。
电机电调也有便宜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打印机和打印时间, 光pla材料的话不到200元
碳腿和轮子100多   机翼碳管40左右 拉线什么的也就几十 ...

那比轻木空机便宜太多了!感谢您详细的回答。

网友:
祝贺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退火 可以让本来耐60摄氏度的pla重新结晶 变成耐150-160度

有那么高吗

网友(2019-08-29):
材料倒是便宜,但是机器,时间成本我也买了台3D大型打印机也一样开搞

网友:
眼睛和嘴巴说:我会了,手和脑袋还有口袋说:你不会

网友H:
打印的材料都是热塑性塑料吧?都是可以重复加热塑型的,为什么100°水泡一泡就可以耐高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印的材料都是热塑性塑料吧?都是可以重复加热塑型的,为什么100°水泡一泡就可以耐高温了?

重新结晶 具体原理不懂

网友I:
用PETG会不会好点,那个强度好像大一些

楼主(2019-10-13):
引用 网友I:
用PETG会不会好点,那个强度好像大一些

petg材料性能很有意思,刚性没有pla好,但是比pla耐温性好,韧性好,容易加工(切削打磨等)
有人用petg打印飞机的,但是需要刚性好的地方不推荐。

一些不是需要极端耐高温的地方也可以用petg,比如说马达座等地方。

我还是使用pla比较多,毕竟便宜,而且好打印。petg需要降速,而且容易拉丝。

网友(2020-01-14):
引用 楼主:
petg材料性能很有意思,刚性没有pla好,但是比pla耐温性好,韧性好,容易加工(切削打磨等)
有人用petg ...

Petg不容易拉丝

网友J:
哈哈,某人在群里发过。看你们一群人爽飞直机,羡慕啊。话说北 京那地真不好找飞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哈哈,某人在群里发过。看你们一群人爽飞直机,羡慕啊。话说北 京那地真不好找飞场。

最近飞场4架fms  su27 3架f14  有跑道的场地确实太少了 模友们这是每次都当最后一次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