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升降平台

楼主(2019-06-27):
做了个齿条传动升降平台,全钢结构齿轮箱,一整块45#钢线切割轮廓,总质量从4.5kg缩减到1.7kg

立柱采用塑胶模导柱制作,规格φ30x250mm,底座是块组合夹具基础板规格180x90x60mm,底座线切割圆榫槽,立柱和底座轴向榫接用螺母锁紧,径向用机米螺丝定位。

齿条和齿轮选用1.5模,齿轮是24齿,拉簧规格φ12x70x1.5mm。

网友:
立柱一根机米。。。强度够么?

网友:
奢侈,线切割都得十多二十个小时吧!

楼主:
立柱是用螺母锁紧的

网友A:
齿轮箱做的很漂亮。
请教线切割这样的齿轮箱,加工费大概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做的很漂亮。
请教线切割这样的齿轮箱,加工费大概多少?谢谢。

总计200多

网友:
好是好,就是总价估计赶上二手小台钻了。

网友:
太奢侈了
有这条件可以克隆自己喜欢的小机床了

网友B:
这个做的漂亮,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的漂亮,用来干什么的?

就是一个支架

网友:
花了本就是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