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二 使用开关切换前进倒车

楼主(2019-06-27):
坛子里有个哥们想用油门3通道 控制双向电调 但是天地飞3通道是没有自动回中的  所以想出用开关来切换  我个人觉得有点麻烦  这样也加速减少开关的使用寿命 所以我是用升降通道控制的双向电调  出这个帖子给那些一样有突发奇想的摩友们 也许真的用的上   天地飞虽然没有很多现成的混控模式可以用  但是曲线混控还是比较强大的  只要你的脑洞够大 基本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现成的混控都是混控 就是给你组合好的让你拿来用着方便 希望可以帮到有同样需求的摩友
我的思路是 设置两个油门曲线混控襟翼(除了1234通道 其他没一个通道都可以 因为1234是固定在摇杆上的 避免干扰  )电调插襟翼通道 然后把两个混控的开关设置成同一个 两段开关 一个混控设置成0 一个设置成2  (当然3段开关也可以用 前进后退 还可以加个油门锁定 但是这个扭子开关离报废不远了)然后需要调整混控曲线   这个看下图吧
下2图是第一个曲线混控的设置

下2图是第二个曲线混控的设置

按照上面的方法设置 就可以了 曲线还可以在调整  这个是个大概 现在的曲线是油门通道跟襟翼通道动作是同步的  前进时 油门1到50  混控襟翼50到100   所以油门50到100是没有作用的  如果想油门1到100 控制襟翼50到100  调整曲线就可以  自己研究吧  就不多上图了
这是我个人笨拙的方法 如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一起交流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0NTg1NDcyMA==.html

网友:
我先坐沙发顶,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A:
此贴应升精。

我有个小小改进建议:
正负油门曲线可以在控制杆0-100范围内平滑从50-100,或50-0,否则控制杆后半段都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贴应升精。

我有个小小改进建议:

下面的字你应该没看完  我有说这个问题 调曲线就行了 补一张图吧  大概这个意思了  另外的那个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字你应该没看完  我有说这个问题 调曲线就行了 补一张图吧  大概这个意思了  另外的那个也一样
...

是没看仔细。
我按着你的方法设置了,完全没问题,坐待新电调到货了。

网友:
纽子开关寿命十万次以上,没有那么娇贵吧。

网友:
不知道算不算个问题啊,纯讨论。

之前我提的那个问题,在天地飞中,貌似除了混控,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但是严格来说,这个不应属于混控。

我觉得正常理解应该是多份油门曲线,通过开关位置可以调用的油门曲线。不知道天地飞新控里是不是会有类似的功能?或者其它遥控器有更好的思路。

楼主:
用混控功能调出来的还不叫混控 叫啥

网友A:
问题就在于,这个问题,其实不算混控问题。最多只能算是多份油门曲线切换使用,切换由(比如)开关A控制。

做到了这一点,对于玩家是有实际意义的。为了避免油门输出通道和四根控制杆冲突,那么1/2/3/4通道都不能用了吧?那么至少6通道接收机(5通道接收机没见过)及以上吧?这样就造成通道浪费,或者玩家手里闲置的4通接收机没法用,还得买新接收机。

网友:
当然厂家思路和玩家不会一致的,毕竟卖接收器也是一笔收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在于,这个问题,其实不算混控问题。最多只能算是多份油门曲线切换使用,切换由(比如)开关A控制。

...

4通道接收机太小了  我有一个4通飞飞机 别的都9通道  用4通道混控一会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4通道接收机太小了  我有一个4通飞飞机 别的都9通道  用4通道混控一会我试试

我是直升机用的9通,固定翼一般是4通或7通,这次打算再入个6通以上。

4通的问题,就是没法把控制杆的干扰去掉,就是你昨天说的问题,之前在设置双螺旋桨混控时试过,没成功,你试试,期待你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升机用的9通,固定翼一般是4通或7通,这次打算再入个6通以上。

4通的问题,就是没法把控制杆的干 ...

调出来了  在另外加一个曲线混控 一共3个混控  设置 方向混控方向  设置一个两档开关  比如开关E  外置2 (随你喜欢设置几都可以)然后设置曲线 曲线由左向右的数值是 +100  +66.7  +33.3  0  -33.3  -66.7 -100   有了这个方法  就还能腾出两个通道来  但是我觉得就用升降和副翼就好了  还有回中  不过这个方法也解决了我自己的问题 我用一个控O挺和救援船   以前需要关机切换另外一个模型  有点费劲啊  有了这个方法  就不用关机了  直接拨动一个开关就可以取消干扰了  用救援船的时候开关关闭  玩O挺的时候把救援船的开关关掉  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出来了  在另外加一个曲线混控 一共3个混控  设置 方向混控方向  设置一个两档开关  比如开关E  外置2  ...

先说牛,

我手上没控,不太理解。这个设置空出的是哪个通道?是方向吗?

楼主:
对 现在4通道对应的摇杆不会干扰了    2通道也可以这么弄  不设置开关也可以 直接开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出来了  在另外加一个曲线混控 一共3个混控  设置 方向混控方向  设置一个两档开关  比如开关E  外置2  ...

回家立刻试了一下,的确工作。

网友:
感觉这曲线混控,就是把所有变量叠加。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
这次一下跟你学到很多,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