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动直升机安装PIX 飞控!!

楼主(2019-06-27):
450级小电直安装PIX飞控!

视频:

网友:
经凑型布局

网友A:
大锅!怎么2个贴。还是要支持。但是一定记得出个教程,射个精。满足哈广大菜鸟。千万不要没有下半身

楼主:
慢慢学,开源飞控功能强大!

网友:
大神最好出个调试教程,

网友:
有没有调试教程 谢谢

网友(2019-07-28):
我也个有副翼450直升机这两天想装飞控玩,但舵机对罗盘干扰太大,飞机太小 没有合适的安装位置,伤脑筋!

网友B(2019-11-02):
我也要装mini pix     而且想买控    在乐迪at9s   和天地飞ET07之间很难选择     请问要是买et07 会不会出现于飞控不兼容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要装mini pix     而且想买控    在乐迪at9s   和天地飞ET07之间很难选择     请问要是买et07 会不会出 ...

一般都会兼容,但乐迪AT9S 有足够多的通道选择。

网友:
我也在调试中,只有外置罗盘可以用!

网友:
在问一下楼主   我入了et07  也是10通遥控器     在大概设置好后测试十字盘方向   在1控制十字盘的时候   锁尾舵机会跟着乱动    这是正常的吗    换了两个别的控都是这样    还是需要地面站上设置啊   望回答一下   谢谢谢谢

网友:
我也最近入手mini pix 装杂牌有副翼450v3,想问一下调试复杂吗?是否可以参考无副翼系统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