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我的飞机电机发热

楼主(2019-06-27):
  请大佬给看看,我的飞机起飞不到一分钟电机就发烫了。照着教程设置滤波器后还是热。现在把黑盒数据导出来请各位给看看。电机、飞控我都做了减震。

马达

马达

滤波器设置

滤波器设置

网友:
大油门发烫很正常。

楼主:
没大油门,就在家自稳悬停了不到一分钟就发烫,我新手请问正常的飞行后电机是怎么个温度是正常的。

网友A:
你的频谱比我干净多了,不过我的发热一般,长时间飞行一直那个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频谱比我干净多了,不过我的发热一般,长时间飞行一直那个温度

我也看你的贴子,才学这弄滤波器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轴承坏了,摩擦大了发热。

网友:
看看四个电机温度是不是一样烫如果不是一样烫,估计是电机底座螺丝长了,绕组线圈有局部短路了,这时候电调相应的电调也会温度高,这个是新生经常忽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下大油门要烧电调的。

网友B:
请问楼主,BETA是个什么软件,能不能介绍一下使用,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波形干净,就看看是不是配桨不对,另外你说发烫,烫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手能长时间捏上去,就不算烫

网友:
我估计是因为桨叶面积太小,电机效率太低。

楼主:
我就是看这个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BETA是个什么软件,能不能介绍一下使用,在哪里可以下载?

BF自家的黑匣子数据分析软件,你可以在BF调参软件开始页面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