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自画图纸,请咖们提提意见。

楼主(2019-06-28):
机身3d打印,机翼 用KT板插进 机身碳杆加固,用2205电机,能飞吗?机翼大小形状可变,本来画了个1米翼展,后来改成了这样。机身上的两个小十字是重心位置

网友A:
上反太大,垂尾太小,会荷兰滚,极其难飞。建议不要上反角,垂尾加大。另外都3d打印了,机头最好弄圆润点

网友B:
如果有泡沫3D打印吗打飞机还可以,现有的3D不适合打飞机重量没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反太大,垂尾太小,会荷兰滚,极其难飞。建议不要上反角,垂尾加大。另外都3d打印了,机头最好弄圆润点

软件 刚开始用 圆润的不太会弄,  本来觉得上反角稍大点能 稳点,还有啥意见,望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泡沫3D打印吗打飞机还可以,现有的3D不适合打飞机重量没有优势。

这个 尺寸机身 打出来 是不是太重了,我想做个 便于更换机翼有能比较合理安排设备的机身,所以画了这个

网友C:
电机的功率飞3D打印飞机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功率飞3D打印飞机没有问题

多谢指教! 就是这个机翼的形状  kt板 加碳杆的载荷  不知道是不是合适

网友D:
这样插,碳杆位置局部受力会比较大,建议无上反角贯通。

另外我觉得,这动力布局得不偿失,限制了桨,多出了俯仰力矩——飞翼对俯仰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插,碳杆位置局部受力会比较大,建议无上反角贯通。

另外我觉得,这动力布局得不偿失,限制了桨,多 ...

嗯!  已经推翻, 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插,碳杆位置局部受力会比较大,建议无上反角贯通。

另外我觉得,这动力布局得不偿失,限制了桨,多 ...

电机放那 本想保护下螺旋桨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放那 本想保护下螺旋桨

推翻,重画一个

网友E:
对“机翼大小形状可变”这一句还没理解,能否展开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放那 本想保护下螺旋桨

常规的飞翼布局就可以,电机靠机身上部安置,下面适当安排腹鳍就行了,足够保护螺旋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机翼大小形状可变”这一句还没理解,能否展开一下,谢谢!

机身上有两条5X440mm的插槽 用来插KT板机翼,只要机翼有个440mm以内的边 就能插进不同形状的机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机翼大小形状可变”这一句还没理解,能否展开一下,谢谢!

他拼装的,所以一个机身可以插不同的机翼嘛。

网友A:
看着会头重,电机可以放在重心后面,做个下推角,减小点低头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会头重,电机可以放在重心后面,做个下推角,减小点低头力矩

大神  你的飞船 能给个图吗,好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