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帆船制作

楼主(2019-06-28):
一直以来总想自己动手制作一条帆船,在模友“最业余造船者"的帮助下,开始动手制作了

网友:
加油,多放些图片上来大家学习。

楼主:
从套材中把肋骨拆出,找一块平整的木板,用双面胶把定位板粘上,保证安装时的参考平面

楼主:
粘好安装平面后,把肋骨全部假装在定位板上,检查一下是否有干涉的地方

楼主:
再把所有的肋骨拆下来,用砂纸打磨激光切割碳化的地方,把碳化打磨一些即可,在蒙皮曲面变化比较大的肋骨,打磨出倒角,为以后粘蒙皮做好准备

楼主:
在龙骨和肋骨交接部位上胶(在这个步频我用白胶不用502速干胶,目的是为了方便调整),为了防止胶固化时产生的变形,我在交接部位都用夹子

网友:
大作,完成后置顶吧,新手福利。

楼主:
上完胶水,用夹子直到胶水凝固,检查龙骨的直线度,效果很好!

楼主:
准备上蒙皮了,最让人头痛的是帆船船底的线型,不太好找到参考线,以船底转折角为一参考线,上白胶和夹子(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好调整),经过一个一个点的调整,蒙皮参考线出来了,今天先做到这里,有龙骨和两条蒙皮的共同作用,还有定位板卡位,船体基本不会变形了,好好过一个周末,下周再开工了

网友:
请问楼主哪里可以买到套材,可以把全部套材的图片发一下吗,谢谢

楼主:
套材就是木材部分,桅杆,帆,稳向板之类的要再想办法

楼主:
在弯曲度变化转大,蒙板不太容易用夹子固定的船首用502胶水粘接

楼主:
依次粘合蒙皮,根据蒙皮位置裁切,注意要左右舷依次交替粘合,以防止单边应力过大造成船体变形的情况

网友:
肥牛麻辣的

网友:
期待抓三只燕子筑壳

楼主:
今天有点台风,不能外出,今天整船的进度

网友:
麻辣的卖完了,五香的行不?

楼主:
请各位前辈多指教

楼主:
完成船身的蒙板拼合

楼主:
下船台,检查一下船体的重量

楼主:
用美纹纸粘底,准备在船内刷环氧树脂

楼主:
在船身内部刷一层环氧树脂,A组分为50克,B组分为15克,按重量比为10:3控制

楼主:
切除安装顶柱,打磨平整,准备安装头舱甲板(防止船底打磨时造成船体的扭曲变型)

楼主:
进行上层甲板粘贴

网友:
内隔框 为什么不拆掉 内部已经刷布刷树脂了,这样建造出来会不会偏重 船身完成后可能超850克(缺装舵机重量). 拆隔框前放几条长度适合的木条 连接好船身开口位置防止变形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隔框 为什么不拆掉 内部意见刷布刷树脂了,这样建造出来会不会偏重 船身完成后可能超850克(缺装舵机重量 ...

弱弱的问(请教)一句:船身重量多少克合适,不超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请教)一句:船身重量多少克合适,不超重?

装好甲板五金件和舵机支架,罐子,控制在750克,基本上用什么帆装,五金件,全设备下  要压100-200克的压铅,这个要看你的设备组成了,你用2s 磷酸锂铁电池18650 称重可能会接近4kg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好甲板五金件和舵机支架,罐子,控制在750克,基本上用什么帆装,五金件,全设备下  要压100-200克的压 ...

谢谢,谢谢!!!

楼主:
整体合拢后,现在的重量是400克

网友:
空壳子尽量控制在300-320克,后期套箱,斜撑支架,方向舵支架,两舵机支架,支点、挂点五金,这些都能知道重量,粘合上面那些支架套箱 ,堆胶还是有一定重量。如果是要喷漆还有50-70克的底漆 50-70克的面漆,加在一起控制在730克以下 还是比较适合的。

楼主:
整船质量控制要求在3780克,每做一个步聚都要注意控制。谢谢老模友的提醒

楼主:
没有60目的砂纸,用80目的代替一下,效率有点低

网友:
稳向板套箱20-15克,桅杆套箱12,斜撑2*20克(如果用玻纤8*8管会轻一点),前帆加班下加固10克,收索机舵机支架25克,方向舵支架20克,桅杆马蹄钉3*6克,马蹄钉6*2,后帆支撑点(如果是按照老班做法,连POM棒,纤维管大概30克)20克,方向舵支架25克, 堆胶90克(含轻粉),这里都327克,如果算上设备罐子50克  ,油漆80克,这壳子大概就是800克到830克,注意施工工艺和做法吧,其实 A帆下4KG 做到3.75-3.8KG还是有点难度。
你这壳子后部甲板如何做,做个模具出玻璃纤维还是直接平甲板处理。
多多控制重量和整体结构和强度。第一条DIY的能完工就是goodjob,拿经验和享受DIY的乐趣。

网友:
80号(有点粗 木外表我一般用150都要很小心打磨,很容易过量)砂纸帖稍微硬的海绵交叉打磨,加卡板,加4x4硬木条帖船检测曲线。祝你好运

楼主:
粗磨完成,重量控制在363克,加上布为437克,大约控制树脂为150克左右。这样算下来,空克重量大约为590-600克

楼主:
用打磨下来的木屑和白乳胶搅拌,修补船体的一些缺陷。

网友B:
白胶。。。。。。。。干了不好打磨吧 软 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胶。。。。。。。。干了不好打磨吧 软 粘的。。。。。。。

这个没问题,修补木头用这个老办法更好,这是我从老师傅学到的方法

网友C:
请教,为什么在内侧打环氧树脂,而不在外侧打。如果仅仅为防水考虑,一旦外侧木头直接与水接触,也会吸水变形。如果外侧后期会喷漆,那么外侧涂一次环氧,甚至加一侧玻璃纤维,然后再喷漆,是不是更合理?最近在做一只深V,顺路请教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为什么在内侧打环氧树脂,而不在外侧打。如果仅仅为防水考虑,一旦外侧木头直接与水接触,也会吸水变 ...

这条船还要制作当中,外侧是要上玻纤的,并且还要做更多的处理的,之所以要先在内侧打环氧是为了让木头固化,防止打磨时变形,这是条帆船,对重量要求高,所以内侧就不上
玻纤了。

网友:
完整工序是 内隔框拆掉部分然后 凸型刮刀进行休整内部将里面,基本刨到顺滑再刷树脂或者光油/汽车光油也是树脂的一种而且硬度高,外面这样打磨纯粹是DIY做法,正路是 帖的木条比设计图纸厚0.5MM左右然后砂纸打磨/卡板进行测量,将多余的打磨完基本上就是很工艺品级了,有缝隙的直接就打磨期间原子灰之类的填缝隙,为什么不建议白胶/白胶含水分大 木头会吸收/然后变形。测量过基本无误,刷树脂帖玻纤布然后用塑料刮板将多余的树脂挤掉。剩下的就慢慢搞。。。。

楼主:
在待玻纤布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待玻纤布到货。。。。。。

外壳用的是轻木还是桐木?

楼主:
外壳用的是桐木

楼主:
开始进行刮原子灰工序

楼主:
用240目砂砖做完一遍初磨,再一次上原子灰找平

楼主:
船体干磨完工,等待上波纤工序了

楼主:
干磨完后,船体重量达到444克

网友:
学习了,好手艺。

网友B:
巨重真是很重很重,做出来玩玩就是了

网友D:
楼主这样甲板内壁是没有办法刷环氧胶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甲板内壁是没有办法刷环氧胶水的?

是有这个问题,请问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B:
弧形刮刀,慢慢刨加砂纸打磨

楼主:
经过120目,150目,240目,360目砂纸的打磨,整体重量目前为408克

楼主:
为了更好地控制整船重里,采用干式抽真空法做外层玻纤工艺,环氧树脂用量为65克,玻纤重量为48克,木船壳重量为408克,这样计算下来,完工后整个空船壳为521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120目,150目,240目,360目砂纸的打磨,整体重量目前为408克

不应该上腻子吧!太重了

楼主:
开包了,由于采用了干式抽真空方法,整船的重量得到较好的控制,整体为486克。经验总结,在做抽真空时,多余的玻纤布一定要裁剪到位,我这个就是一个反面教材,后期增加很多打磨工作量了

网友:
真搞笑,都提示你手刷树脂  手动基本上刮掉多余的树脂,抽真空都可以做,这样就可以控制好重量。

网友E:
请问楼主,抽真空是在刷完树脂蒙上玻璃布之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抽真空是在刷完树脂蒙上玻璃布之后吗

是的,干式抽真空法,是在刷完树脂蒙上玻纤布之后,目的是用大气压把树脂里的气泡压出,把多出来的树脂挤出来,用吸脂毡吸走,从而更好地控制树脂与玻纤的比例,减少重量

楼主:
下一步准备制作稳向鳍和舵叶,哪位大神告知一下手工制作翼形的方法?

网友B(2019-07-28):
没有模具,基本上做出来,除了外观像,抗弯抗扭都很差,用是能用就是,,,,你懂的。建议买成品还好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一步准备制作稳向鳍和舵叶,哪位大神告知一下手工制作翼形的方法?

700直升机大桨切一段做稳向板,剩下桨尖那段正好可以做尾舵,只是稍厚点。

网友:
力求遵循原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直升机大桨切一段做稳向板,剩下桨尖那段正好可以做尾舵,只是稍厚点。

多谢,是想动用制作,要用直机大桨就不如上网买配件了

网友B:
力求完美就开模具自己做呗,牛杂便宜沙煲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求完美就开模具自己做呗,牛杂便宜沙煲贵

网友:
楼主,请问你到时候用的绞索机是几圈的?我也是新手 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船质量控制要求在3780克,每做一个步聚都要注意控制。谢谢老模友的提醒

你好这个图纸能发给我吗?麻烦您了,137273711@qq.com

网友:
刚入坑的菜鸟,向楼主学习!能不能介绍一下一下帆装的安装和调试?多上点照片,供我们学习?

网友:
楼主哪里买得到套材啊,可以给个提示或者链接吗?

网友(2019-09-02):
楼主船体套材那里有卖求告知,或者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2020-01-08):
你好楼主,这套材出吗

网友(2020-06-30):
11个月过去了,应该是烂尾了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下,多谢分享。

网友(2020-11-11):
楼主大大,求激光切割的图纸可以吗2962322239@qq.com

网友(2023-05-02):
提醒一下楼主,是送掉船壳还是会自己继续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