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求飞友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9-06-28):
自己组的450机架四轴,用的是雷迅pixhack飞控,配乐迪GPS和雷迅数传模块,2216电机,乐天40A电调,1047折叠桨,另外配有图传模块和OSD模块等,这次飞飞机的时候没有装。
该组装四轴今年6月之前飞控一直用的是3.5.5固件,固件参数为默认没有做过任何调整(只是设置了飞行模式),除了在飞行前搜星时较慢(飞控黄灯长时间闪才变绿灯)外,飞行中没有发生过任何异常。
上星期将飞控固件刷为3.6.9版,飞行参数用默认的没有做调整(只是设置了飞行模式。3.5.5固件和3.6.9固件的“扩展调参”里的“悬停速率”参数不一样,3.6.9固件的“悬停速率”值大了不少见附图)。按飞控厂家提供的校准教程进行了各项校准。在调试的时候地面站总是提示 GPS故障和信号质量差,到乐迪群里问了一下,飞友说只要能搜到卫星就能飞。19号中午12点到外面试飞,飞鱼地面站显示搜到14颗星,就解锁启动,用留待模式起飞的,结果飞机刚一离地就猛的往上窜,转半圈飞了20几米飞到楼房后面去了(飞行轨迹见附图),离地后就没有来得及做任何操作就飞跑了,只是看到乱飞就在遥控器切换到返航模式(这时飞机已经飞到楼房后面)。最后飞机掉到起飞点的东面50多米的一个院子里(当时我没有看见,是别人告诉我的并帮我捡回来,说下落的时候螺旋桨还在转,但实际着地是飞机上面朝下撞的地面),万幸没有砸到人。飞机机架摔散,3个电机轴头摔断,一个摔弯,接电调上电还能转,就是振动大。其它电子元件经简单测试均还正常。
出事后从飞控存储卡转出飞行日志文件(文件附在后面)。联系GPS售后帮助分析原因,答复是GPS没有问题。从地面站看日志飞机的飞行轨迹在天上转了好几圈,显示3分钟飞机飞到了1700米高,也晕。又找到飞控售后看日志,也没有说出什么。特此到论坛里请飞友大师帮助看看飞行日志,分析一下原因。如果这次找不到出事的原因以后就不敢再玩组装飞机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kVQLqJejrW1AVZr8kaqmA
提取码:2bzp

网友:
大佬去哪了

网友A:
怀疑是飞机的p值不小心被设到很大,起飞后就会这样,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也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飞机的p值不小心被设到很大,起飞后就会这样,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也炸过

只有“悬停速率”的PID值比3.5.5版时的大了,另外就是留待速度也比3.5.5时打了点。看来3.6.9版固件的PID参数有问题。

网友B:
好歹去空旷的地方,厂区 太危险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去空旷的地方,厂区 太危险 。

是的,以后试飞要到宽敞点的地方去,而且飞的时候不能紧张,不能乱了方寸。

网友C:
既然在用雷迅pix了,为何还用乐迪g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在用雷迅pix了,为何还用乐迪gps

雷迅pix和乐迪gps搭配不合适吗?雷迅的GPS太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雷迅pix和乐迪gps搭配不合适吗?雷迅的GPS太贵了。

不会是 GPS ,它的数据格式 都是标准化的 了。
俺 最不喜欢 更新“新软件”。。。楼主节哀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 GPS ,它的数据格式 都是标准化的 了。
俺 最不喜欢 更新“新软件”。。。楼 ...

你的意思是飞控固件不应该刷新的,老的版本好飞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雷迅pix和乐迪gps搭配不合适吗?雷迅的GPS太贵了。

那倒也不是,只是有时候可能出现不兼容的情况,用同一个厂家的产品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倒也不是,只是有时候可能出现不兼容的情况,用同一个厂家的产品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之前雷迅pix和乐迪gps搭配的也很好,就是刷了新固件炸了机,问题想新老版本固件里的PID值都一样(就是悬停速率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飞控固件不应该刷新的,老的版本好飞就好。

是的,我就是懒人 。现在 只使用 2G 手机。
据说——2G 最安全,那时候 少有 信息窃取 。

网友E:
3分钟爬升到1700米,这上升率吓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3分钟爬升到1700米,这上升率吓人啊
这个爬升高度不知道是真实的吗?确实太快了点,能看出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E:
这个高度数据是GPS的还是气压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就是懒人 。现在 只使用 2G 手机。
据说——2G 最安全,那时候 少有 信息窃取 。

2g 并不安全啊 弄个摩托机器 装个国外开源软件 全嗅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高度数据是GPS的还是气压计的?

据会看日志的人说GPS和气压计显示的都是这个高度。

网友E:
那这高度是真的了,不过3分钟爬这么高,实在是够快,1秒爬升近10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这高度是真的了,不过3分钟爬这么高,实在是够快,1秒爬升近10米啊,

如果以这么快的速度爬升需要多大的电流?我的电池是4s,找回来电池还在分电板上面插着(飞控仍然带电),测电池电压还有15.37V,也就是单片还有3.8V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