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Q6充电器就坏了

楼主(2019-06-28):
才用了两次的q6充电器就坏了,接的汽车电瓶 。充电中我启动了发动机,等会出去看屏幕就什么都没有了。
请问一下大家,不能充电中启动发动机吗?启动的时候电压会特别低,然后就会烧了充电器吗?
有没有保险?会不会是保险烧了,
卖家让寄回厂家,新的就回厂我很不爽啊

网友:
汽车启动的瞬间有几百a吧,人为的情况下返厂没毛病嘛

网友:
是 瞬间的 高电压,烧坏了 B6 。
这些 B6 输入电压 不能高于 15V 。。。

网友A:
不,这只是刚开始,你至少要买2个,因为一个要返场维修,另一个备用

后面你会遇到“电池连接异常”、滚轮失灵、风扇不转、屏幕不亮等各种问题
狗托闭上狗嘴,谁TM敢反驳我,我有维修单作证!

网友:
充电器被高压打穿,马达是电感负载,启动瞬间电压波动很大(峰值电压高)而不只是电压低。

网友:
本来就是电压尖峰给打坏的,这类充电器也不是专门设计汽车级的,当然耐受不了打火是的电压波动了。

网友:
就算不懂平时也不敢这么搞吧

网友:
发动机启动瞬间带的发电机产生高压击穿了

网友:
确实是你人为损坏了  启动一瞬间电流很大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是真的不懂,可怜我还认为启动瞬间电压是降低啊。启动的时候车内其他照明灯,仪表灯都会暗一点,我想当然的认为是电压降低了
感谢大家

楼主:
看看大家的经历。这个充电器质量也不怎么样。我只用了两次,还不知道有这么多问题。
我发现个问题,它的电流设置是0.1a递增,我的电池小到180毫安大的4200
要疯狂的转动滚轮,必将滚轮失灵

网友:
偶尔会抽风,楼上说的问题我都出现过,不过 过一会就好了,没有影响我正常飞行。q6我用了快一年了

网友:
高压打坏的。
那些说电流弄坏的,关电流屁事呢,就算上千安电流也不是从充电器流过呀!

网友:
。。。汽车启动的一瞬间发电机会产生高压?电压不稳我还能信,不太懂,楼下解答

网友:
电感电流突变,从大到小,会产生电压尖峰

网友:
蓄电池是有内阻的,不可能把这个尖峰吸收掉

网友(2020-06-13):
引用 网友A:
不,这只是刚开始,你至少要买2个,因为一个要返场维修,另一个备用

后面你会遇到“电池连接异常”、滚 ...

我遇到了你说的故障中的两种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DC一DC升压原理,启动电机通电,电池往线圈输电,电机一停止,产生一个反向电压给电池,俩电压一叠加,电压就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