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70涵道F-16C 首飞炸机

楼主(2019-06-28):
FMS 70涵道F-16C首飞炸机
炸机原因:起飞、2边、3边都正常。3边巡航过程中,飞入太阳逆光区,突然看不清姿态,被晃瞎,下意识收了点油,下意识拉杆。后来从视频看,拉杆时飞机姿态并不是水平的,最终导致炸鸡

好帅啊

好帅啊

无风牌的电池,炸这样都没着火

无风牌的电池,炸这样都没着火

6S 3300毫安时的

6S 3300毫安时的

右腿炸断,左腿炸弯了

右腿炸断,左腿炸弯了

尾部电机仓炸开

尾部电机仓炸开

前腿炸掉,舵机炸丢

前腿炸掉,舵机炸丢

机头炸掉,电池炸飞30米远

机头炸掉,电池炸飞30米远

机头炸掉

机头炸掉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在线等图。。。。

网友:
砖头机,等视频

网友:
看簇新的机子炸成这样   心塞!!

楼主:
视频已上传B站,等待审核后粘过来

网友:
其实看到机翼与起落架不平行,已经有不好的预感了。

网友C:
董总,我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董总,我来了

视频咋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视频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等图。。。。

视频来啦

楼主:
视频来啦

网友:
这种结局是最好的,直接买新机。省的回家修修补补每次带的都是新飞机多好·

网友:
哎一声叹息

网友D:
看了视频了,不是上去蛮好的吗,怎么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视频了,不是上去蛮好的吗,怎么炸了

真机当模拟器用了吧

网友E:
应该是失速螺旋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失速螺旋了吧?

敢碰这个的都是老手。
起飞,巡航都没问题,动力足够。
巡航中右滚转失控炸鸡。照片里右侧水平尾翼的拉杆和舵脚分离,估计不一定是炸鸡造成的,可能连接螺丝没拧紧或者滑丝了,造成失控炸鸡。
一直觉得FMS的这种拉杆感觉不结实,不过我的目前还没断过。不过保险起见还是换一下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敢碰这个的都是老手。
起飞,巡航都没问题,动力足够。
巡航中右滚转失控炸鸡。照片里右侧水平尾翼的拉 ...

照片里右升降舵是球头脱出,与螺丝啥的没关系,球头扣的丝牙也没脱出,应该就是炸机力把球头拉开了。
直升机的杠杆式的拉杆都用的球头和塑料扣结构,牢固程度是不用怀疑的,当前这飞机的脆弱点是在拉杆太细,拧入球头扣的锁止力不大。

网友C:
其实他是被太阳晃瞎了眼,看不见姿态了

网友G:
好机!炸机可惜了!再来一架!

网友H:
不会是技术问题吧,一般来说fms的机子质量蛮好的我自己也飞过几架应该不太可能是飞机的问题吧lz第一次上涵道
?

网友:
什么原因咋没炸的?像头轻

网友I:
好可惜了

网友J:
没戴墨镜吗?

网友K:
感觉舵量设置有问题吧,上去就上上下下几次幅度偏大,副翼滚转也有些快,首飞还是调小点好。还有你这风也大了点,转回来是顺风,油加少了很容易失速

网友L:
吃一赞长一智

网友M:
有一种东西叫墨镜,了解下老铁,我在想我的飞机什么时候能炸啊!飞了几年了。想换飞机了啊!故意炸不是我的风格。

网友N:
福鼎发来慰问,同时希望你不要气馁,买个机身继续干。不要放弃你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网友O:
我和你一样 一眼花就看不清姿态 比你还惨 直接炸河里了

网友P:
同被晃过很难受,新机可惜了

网友Q:
什么相机拍的?真好看,手里的64涵道F16炸了也入一架70的

网友Q:
不过看你飞行姿态,觉得飞这飞机还需要再练习,忽高忽低转弯也不均匀。不告诉你实情的都是看热闹的。

网友R:
节哀,这么漂亮的灰机,搁是我肯定不舍得飞

网友S:
从来都是背对阳光飞行,下次试试戴墨镜的效果

网友T:
打破不了首飞拍照必炸的魔咒

网友U:
老手都会躲开太阳

网友V:
飞到身后是大忌啊。。。。

网友W:
为啥要飞有太阳的这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