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选择

楼主(2019-06-28):
银燕,飞翼,fms三个牌子哪个好?

网友:
一般飞都可以

网友A:
fms就是银燕代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就是银燕代工的吧

貌似价格差不多

网友B:
银燕,话说我是随大流 看销量哪个大买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话说我是随大流 看销量哪个大买那个

买了六个银燕就有一个抖舵。

网友(2019-10-26):
银燕没有自己的网店吧,然后新款的9克金属舵有个塑料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