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元的DX4e到手,要想玩透就看这个帖子

楼主(2019-06-28):
地平线的dx4e,最近成了热门话题了。虽然老,但余热依然强大!

某宝是全新的,但没有电池盖,3d打印也就成了必须。
附上链接:

Spektrum DX4e/DX5e Replacement Battery Cover found on #Thingiverse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747252
=====改手=====
默认是日本手,改美国手很简单拆开换换压片和弹簧臂就行,但是千万别笨到改线!
这个控是带按键编程的!
首先,将两个拨动开关全部置于下方;
第二步,将左摇杆打至↖,右摇杆打至↗,按住右上角的按钮;
第三步,开机,遥控led指示灯闪烁喇叭响完几个音符后,就变更完毕了。
=====协议设置=====
开控默认协议为dsmx,对不上88接收,需要变更为dsm2。
首先,将两个拨动开关全部至于下方;
第二步,将左摇杆打↘,右摇杆打至→,按住右上角的按钮;
第三步,开机,遥控led指示灯闪烁喇叭响完几个音符后,就变更为dsm2协议了。
如若想变回dsmx,第二步将左摇杆打↘,右摇杆打至←,其余一样。

=====对频=====
对于能插对频线的接收机而言,当然要插上对频线,对于ar6400这样的没有对频线的接收机,需要先将接收机上电,其led闪烁表示进入bind模式。
按住遥控器的按钮(bind),开机,所有led灯全亮,等待一两秒钟,这时松开按钮,再按一下,观察接收机的led,长亮就表示对频成功。
这里要说的是,88接收对频时,接收机与遥控器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88接收说明书上写的,很重要,近了真的对不上。
对频有时需要多试几次。

更多功能逐步更新
希望能帮到大伙

网友:
看了楼主帖子,果断下手

网友:
几年前25元一个的 ar6100这个接收机能用这个控吗

网友:
  等待更新

网友:
虽说没有这个控,但楼主的科普精神,值得称赞!

网友:
折腾精神不灭

网友A:
哈哈,终于有高人来讲授了!

我设置了dsm2,但是ar6100死活对不上,接收机由快闪转慢闪然后灭灯失败,请教如何可解?
另外,我按照说明书尝试设置france模式(没用处,只是验证一下),从未成功,lz有成功么?

网友A:
哦,还有,转换dsm2和dsmx的时候貌似拨动开关没有关系呀,说明书上有写么?没找到,忘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还有,转换dsm2和dsmx的时候貌似拨动开关没有关系呀,说明书上有写么?没找到,忘赐教

试了下,真的没关系,只是在换手的时候有用

网友:
超级白菜价

网友B:
请教这控可以拿了玩模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控可以拿了玩模拟器吗?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终于有高人来讲授了!

我设置了dsm2,但是ar6100死活对不上,接收机由快闪转慢闪然后灭灯失败,请教 ...

对码线要插,按住遥控器bind钮开控,四个led闪烁几秒后,松开bind钮,再按一下,你再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C:
这个控 接模拟器 手感怎么样 ?
还说得过去吧?

网友:
刚才发现将两个拨杆向下,摇杆都置于左下角,按住对频按钮开机,会进入某个模式,松手后闪绿灯,连击几次对频按钮后长亮。在该模式下不能对频,请模友赐教这是什么模式?

网友D:
重复一遍操作好像可以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复一遍操作好像可以退出

这个控有点意思,没见到相对完整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控 接模拟器 手感怎么样 ?
还说得过去吧?

仁者见仁,老电位器,弹簧调的也紧,我拆开松了弹簧,松了油门压片,手感还是很硬

网友:
嗯又试了一下,其实是可以对频的,是我的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E:
这个我有完整的说明书  但是 全是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有完整的说明书  但是 全是英文

你仔细看看,那个官网的说明书并不完整,也就是说,所有的按键编程并没有写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控有点意思,没见到相对完整的说明书

说明书有的,地平线官网可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看看,那个官网的说明书并不完整,也就是说,所有的按键编程并没有写全

哦,这有可能,而且france模式好像不对

网友A:
我请朋友试了一下,好像dsm2的兼容接收机对频有问题,88这类原装的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请朋友试了一下,好像dsm2的兼容接收机对频有问题,88这类原装的是可以的

dsm2有两个子协议,11ms和22ms,可能有关系

网友F:
要什么说明书啊,问我啊我告诉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什么说明书啊,问我啊我告诉你们

太好了,我们现在要的是所有dx4e的按键编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看看,那个官网的说明书并不完整,也就是说,所有的按键编程并没有写全

这个控好像是不具备编程的 但是什么三角翼那些混空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控好像是不具备编程的 但是什么三角翼那些混空还是有的

你说的对反向和三角翼混控可以的,自定义按键嘛自己拆开 把线兑换一下就行

网友:
可以连接到pc上玩模拟器吗?

网友:
刚买了这个控,留着帖备用,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的

好的,谢谢

网友G:
不懂,想问问这个控用啥接收机,可以上个图吗?

网友H:
用的dsm2接收机,死活对不上频,几年前自已有台dx4是能和山寨接收机对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dsm2接收机,死活对不上频,几年前自已有台dx4是能和山寨接收机对频的

此控默认dsmx,需要设置成dsm2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此控默认dsmx,需要设置成dsm2

谢谢回复,可是我已经设置为dsm2模式了,还是无法对频。这控用来玩模拟器很方便,插上线就能玩,不用打开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回复,可是我已经设置为dsm2模式了,还是无法对频。这控用来玩模拟器很方便,插上线就能玩,不用打开 ...

接收插对频线,按住对频钮开控,几秒钟后松开对频钮再按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插对频线,按住对频钮开控,几秒钟后松开对频钮再按一下,试试

谢谢,我换个对频线试试,对频时上面俩个拨动开关放什么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码线要插,按住遥控器bind钮开控,四个led闪烁几秒后,松开bind钮,再按一下,你再试试这个方法

试过,好像还是不行。后来换了s630可以对频了,还没有拉距。按照帖子里的方法完美改手,十分感谢!

网友A:
还有一点,抽出来天线发现捅的太深了,天线振子扭曲的厉害,捋顺后重新小心插入。买了这控的tx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抽出来天线发现捅的太深了,天线振子扭曲的厉害,捋顺后重新小心插入。买了这控的tx可以查看一下 ...

S603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太好了,我们现在要的是所有dx4e的按键编程

看到你这个帖子太晚了,我买了两台都改线了。话说你这个改手的设置从哪找的的,我外网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当然我外语比较烂,可能搜索关键词什么的都不太准确,不过收获还是不少的。
首先我们下载到的说明书和这个控版本是对不上的,说明书左上角开关是ACT/AUX两档,这个控是CH5三档。后来偶然发现Super Cub S配的控和这个是一样的,可惜没有相应说明书。
然后还发现了两个摇杆指令:
第一个是打开/关闭摇杆指数特性,这个试过可以设置,但是否有实际效果我没法测试,有兴趣的可以测试下。
打开:
RATE拨到LOW,CH5拨到2,左摇杆左上,右摇杆左上。按住BIND按钮,打开电源,音乐声过后松开摇杆和BIND按钮。
关闭:
RATE拨到LOW,CH5拨到2,左摇杆左上,右摇杆右下。按住BIND按钮,打开电源,音乐声过后松开摇杆和BIND按钮。
第二个是摇杆校正,这个是有效的,因为开始受别的地方误导,我用这个指令把摇杆行程搞乱了,后来搞明白后又用正确指令校正恢复了。
步骤如下:
1、遥控器RATE拨到LOW,CH5拨到2,左摇杆左下,右摇杆左下。按住BIND按钮,打开电源,音乐声过后松开摇杆和BIND按钮。
2、左摇杆右下,右摇杆置中,按一下BIND按钮。
3、左摇杆左上,右摇杆置中,按一下BIND按钮。
4、左摇杆置中,右摇杆置中,按一下BIND按钮。
5、左摇杆置中,右摇杆右下,按一下BIND按钮。
6、左摇杆置中,右摇杆左上,按一下BIND按钮。
7、左摇杆置中,右摇杆置中,按一下BIND按钮,校正完成。
谁还有更多的发现记得分享下啊。因为我改了线,上面这个命令都是反的,我得赶紧去把线都改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到你这个帖子太晚了,我买了两台都改线了。话说你这个改手的设置从哪找的的,我外网找了一大圈 ...

高手  支持分享

网友:
对他家的四轴的时候,两个开关在0和HI.按着BIND开机直接对上了。另外换左右手之后用可以MD1-MD3开关调通道。

网友:
本人小白  一直美国手   求大神lz详细说一下  改手吧,万分感谢

网友:
求 详细改美国手

网友:
请问怎么改美国手

网友:
能出一下  改手的过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好像还是不行。后来换了s630可以对频了,还没有拉距。按照帖子里的方法完美改手,十分感谢!

请问怎么改手  需要换那些?

网友:
x3 多大  是不是 跟450一样轴距?

网友J:
请问怎么改手  需要换那些? 接收机推荐买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怎么改手  需要换那些? 接收机推荐买那个

左边的弹簧挪到右边,右边的压片挪到左边

网友:
呵呵,顶LZ。我前两天收到这个控,改美国手,用的是调线的方法,当时还沾沾自喜。想发贴分享给大家。看到这个帖子后赶紧把线调回去,用LZ的方法搞定。

幸好还没发贴,不然让大家笑话了。

另外我把天线改成了内置了。另:玩模拟器要把控关掉,插头插入控后面的口子控自己会打开,如果控的电源开关打开是玩不了模拟器的。

网友K:
无显示屏,调参数只能电脑调

网友:
引用 网友K:
无显示屏,调参数只能电脑调

不能用电脑调。

网友L(2019-07-29):
我刚买了2个控,上了地平线官网,发现网页中有如下说明:该发射器不再支持DSM2调制,并且只能用于支持DSMX调制的接收器和硬件。请忽略所附手册中引用DSM2调制的任何内容。
所以上面说S603能支持,而AR6100不支持,因为S603支持DSMX,链接如下:http://www.spektrumrc.com/ProdInfo/Files/SPMR4400-legal_insert-MULTI.pdf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刚买了2个控,上了地平线官网,发现网页中有如下说明:该发射器不再支持DSM2调制,并且只能用于支持DSMX ...

所以只能用dsmx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刚买了2个控,上了地平线官网,发现网页中有如下说明:该发射器不再支持DSM2调制,并且只能用于支持DSMX ...

那DXE遥控支持DSM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S603吧?

确实是603,手抖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