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X卫星对频问题

楼主(2019-06-28):
连接收机对上频后,换到MB上没反应,灯也不亮~啥原因求助老司机们

网友:
降压了吗?如果降压了,就检查一下线序

楼主:
没有,线序是对的,mb和ar8000线序反着

楼主:
用sbus正常,dsmx卫星接上灯不亮

网友A:
卫星天线电压是3.3V。mb自带的连接线有降压的。或者讲mb升级到5.0以上版本,可以直接接到旁边白色的接口上。忘记是前面还是后面三跟线了。可以上网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A:
还有就是mb要选对接收模式

网友:
老哥这不是800元收我的吗,情有独钟啊,

网友:
让它继续在你这里发挥最大价值吧

楼主:
@2楼,就是没反应,mb还接收版本机模式也跳不到n灯,现在是4.2

楼主:
@8楼,这都考出来了,厉害了啊老弟周末折腾下,就是卫星不配合

楼主:
不好意思,错字,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mb要选对接收模式

谢了看来是电压原因,回头买数据线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天线电压是3.3V。mb自带的连接线有降压的。或者讲mb升级到5.0以上版本,可以直接接到旁边白色的接口上 ...

有点乱了,ar8000电压也高,但卫星可以工作对频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没有,原因找到了,mb的ele插口电压太高

网友:
有没有试过换另一个卫星试下

网友:
mb的接收模式调整为地平线卫星模式了嘛?

楼主:
换不过去,跳不到n灯~应该是超过卫星工作电压,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