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 从四轴上换下来 装到六轴上,需要重新调pid等参数吗?

楼主(2019-06-29):
收了台二手6轴,周末就装机,打算用四轴的飞控 pix。 不知道自动调参会不会自动适应呢?

网友:
需要在自己调下最好

网友(2019-08-08):
记得应该需要换固件, 否则只有4个电机转

网友(2020-07-08):
玩pix的,肯定知道要指定机架类型的啊

网友(2020-09-19):
要重刷固件的

网友:
看你这状态最好不要折腾这玩意

网友A:
不说4轴换6轴,就是同一套配置,加超过40克重量自动调参的数据都不同,本人亲测

网友(2022-11-03):
引用 网友A:
不说4轴换6轴,就是同一套配置,加超过40克重量自动调参的数据都不同,本人亲测

就是什么都不变,自动调参的参数也会变,裕度挺大的

网友:
固件是不用刷,重新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