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睿思凯最新款R9MM接收机已对频长断连的问题

楼主(2019-06-29):
R9M与R9MM已刷到最新固件能成功对频,R9MM为近两个月买的新款接收机(以前老的没这毛病),通电接收机亮绿灯,地面站接收机通道毫无反应,有时会断连!求解!!

楼主:
用XM+试了下没问题,但R9MM就是不行无通道显示!

网友A:
睿思凯的返厂检修费交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睿思凯的返厂检修费交200

官方店那客服略屌 伺候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睿思凯的返厂检修费交200

开机费300吧,200少了点

网友:
我的接收机在维修中,授权店买的,免费维修的

网友:
之前也發生過,不管是R9MM還是Mini都是一樣,對頻OK後,下次接電還是斷頻...。
我的解決方式是,改用FLEX的韌體版本,問題就沒再出現。

网友:
我的R9mm也是不能对频。之前返厂回来是正常的。现在一直无法对频,今晚试试改别的固件。

网友B:
刷成一样的固件即可!新买的的接收机都是新固件!到官网下载!睿思凯的遥控器最应该更改的就是在遥控器里看不到你接收机的固件型号,接收和发射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成一样的固件即可!新买的的接收机都是新固件!到官网下载!睿思凯的遥控器最应该更改的就是在遥控器里看 ...

在官方店买了个新的接上去就没啥问题了,之前那个非官店买的应该是翻车了- -

网友:
楼主应该把具体的R9M  r9mm 固件版本说下

网友C(2019-08-10):
我的也没通道信息~地面显示未检测到有效接收机信息,但是绿灯亮,遥控有信号强度,已经都刷了最新固件

网友C:
你好~~我刚买的R9MM和你之前遇到的情况一致~~请问最后你怎么觉得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没通道信息~地面显示未检测到有效接收机信息,但是绿灯亮,遥控有信号强度,已经都刷了最新固件

我现在和你们情况一样,能对瓶,没有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刚买的R9MM和你之前遇到的情况一致~~请问最后你怎么觉得的呢?

你的接收机挂了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返厂可以换新的

楼主:
恩,返厂了

网友D(2019-10-28):
收钱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钱了吗

没有 换新了

网友E(2019-12-21):
我的R9MM连接成功显示绿灯,但过不了多久就变红,断开连接!!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20-05-30):
引用 网友E:
我的R9MM连接成功显示绿灯,但过不了多久就变红,断开连接!!这是怎么回事呢?

老铁,我也这样,你解决没有?

网友:
晶振坏了,用一段段时间r9mm坏晶振的机率比较高,症状是对不上频,对上频后一段时间后断开,反厂后,用一久接着坏,r9slim要稳定些,不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