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架F450

楼主(2019-06-29):
最近闲来无事,打算组装一架无人机玩玩。对Drone的要求如下:
1. 不要太大,不用飞很高。但性能要相对可靠。
2. 有一定的承载能力,能带上一台pi3或者gopro,准备未来开发功能。
3. 材料必须市场上容易找到。
目标定下就好选择。大疆F450机架,2212马达。
Naza M选择基本款lite,不用V2实在是因为价格差一半,但性能没有太大的区别。
GPS用原配套装。
ESC用天行者30A。
遥控用Frsky的X9D plus,就是喜欢开源的。
电池按照Naza说明书推荐的选择,3S 2200毫安时。飞行时间十分钟没有问题。但带Gopro上天就只能飞五分钟左右。
安装完成,连接上电脑。按说明书要求调整好基本感度和姿态感度参数,就可以飞了。
遥控设置有点麻烦,需要重新定义摇杆和控制开关的位置。但不会比接收机和发射机对频复杂。设置手动模式,姿态模式,和GPS模式开关需要在发射机菜单调整一下参数。
飞行控制非常方便,我甚至没有校准水平和垂直就飞了(有点庆幸没有摔机)控制稳定,非常的容易操作。

电机

电机

网友:
总成本下来多少?

网友:
省钱是费钱开始

网友A:
续航5分钟,太短了,飞起来一圈没转过来就闪红灯了

网友B:
不是用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能自己动手绝不借他人之手,成就是买不来的。

网友C:
推荐用穿越机,我用它飞到五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用穿越机,我用它飞到五公里

穿越机一定要上的,下阶段的计划。

楼主:
遥控发射和接收一共1280,naza lite 加4个天行者30A电控一共594,四个2212 920kv电机加两套桨129,机架192。以上都是淘宝货,电池大概一百元,我是从别的地方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能自己动手绝不借他人之手,成就是买不来的。

非常的赞成!以前读书的时候,学校实验室有几台现成装好的F550和3DR。玩了很久总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现在自己动手装一台就感觉豁然开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5分钟,太短了,飞起来一圈没转过来就闪红灯了

带Gopro飞5分钟左右,也不敢飞太久怕摔了。空机试过十分钟内多次起降完全没问题。

网友:
我那台山寨大疆,3S2700电池,带山狗大概10分钟左右,就红灯了,感觉10分钟左右差不多,5分钟就有点紧了,当然另一台6轴,6S12000电池,18分钟回程无压力,可以飞长点的航线了

网友D(2019-07-31):
请问楼主现在某宝能买到正品大疆f450机架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现在某宝能买到正品大疆f450机架m

能呀,我买的和美国亚马逊一模一样的,价格还便宜。

网友(2020-03-19):
充电方式值得学习下,一看就是以前冲过头的

网友(2020-09-17):
我也是刚刚入门  一起嗨。。

网友:
赞啊 新手学习中

网友:
电池可以插个BB响,可以适当设置到3.5V左右,这样飞行时间会长些,电池久了,内阻大了后,实际上有些压降在内阻上。我电池都是自己组,一般设到3.2V,一响就下来,不过,我的F450我一般是来飞8字和360自悬保持手感。

网友:
新晋博主一枚,请大家多多关注哦~分析行业局势,解析就业痛点~技术解析,视频教程制作。喜欢请关注
抖音搜索:航模之家

网友(2020-11-26):
我也是新人 正在学习操作 想要了解一下 如果楼主想要更稳定的话 为什么不用f550加naza飞控呢 哪吒飞控不是有动力单元故障安全保护功能吗 450是4轴 坏一个就肯定掉了 550是6轴 坏一个也能保证安全落地吧 另外好像有的遥控器和接收机有回传功能 电池电压能够在遥控器上显示

网友:
其实我现在还在450与550之间犹豫 450效率高留空时间长 550稳定安全与考试机更接近到底买哪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呀,我买的和美国亚马逊一模一样的,价格还便宜。

nazaV2对比lite 性能是高不了多少 但是多出了一个地面站功能 可以规划航线 使用GPS 进行超视距运行

网友:
没整明白这个帖子的意思

网友:
不好意思 我草率了 大疆好像是把nazaV2的地面站功能取消了 现在就算是N3飞控也只有在ipad上使用GS PRO才有地面站功能

网友(2021-01-22):
你说的是大疆的PC版地面站 大疆早就不提供技术支持了 现在继续在用的都是培训机构了 还要去网上购买pojie版解决谷歌地图的加载问题

网友:
我刚在淘宝上面问m lite  好多卖家说还有货 搞不清楚这东西有没有停产还有多少库存

网友:
只要开始玩这些diy,必要装备按照中等偏上配置。
根据lz定义,这个机器只是验证一下,试水用,飞控,电机电调啥 的没啥,基本玩完要么当垃圾卖要么当收藏,这些没毛病。但是你的遥控器和充电器甚至电池都可以按照高标准来配,甚至可以超标。否则会走进坑老路,各种闲置,出又出不去,丢又舍不得,留着又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