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船模型求助

楼主(2019-06-29):
本人新手一个,只因为父亲是渔民,所以本人和儿子很喜欢渔船,就想做一个给他玩。闲鱼花了5块钱买的图纸,感觉图纸不是完整的,缺零件,发现时已经切割好了,想问一下这个船要用多大直径的螺旋桨,配什么电机?船有一米长,不用速度太快,就要推力大。还有这个图纸也没有预留螺旋桨的轴孔,轴要怎么安装呢?

楼主:
右边三个是图纸上有的,左边三个是我按照右边自己切的。

楼主:
没人啊,自己顶。

网友:
不懂帮顶,lz切这一套花了多少米

网友A:
我来回复,轴没预留轴孔,用电转来钻,用轴套8轴4毫米的轴系,所以孔钻个8的孔,螺旋桨的大小因空间限制。可以自己量一下轴孔到顶上的空间多少,估计只能装个4-6厘米的桨,电机要推力用到550就够了。小船就是这样,要上到775电机也不是不行,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复,轴没预留轴孔,用电转来钻,用轴套8轴4毫米的轴系,所以孔钻个8的孔,螺旋桨的大小因空间限制。 ...

轴我就是买的8/4㎜的,螺旋桨买的四叶6CM的,电机我买的895的,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你父亲开真船 你开模型模型厉害

网友(2020-05-13):
你这套图纸还改了啥?我看着挺喜欢的,我也买了这个图纸,但是不会改!能共享一下你改的吗?

网友:
我刚刚完成的船,用的是555电机,螺旋桨安装50mm的四叶!

网友:
这个龙骨后面没有预留螺旋桨轴承??

网友:
895电机买什么电调?
480A能带起来吗?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真正的CAD图纸不会贱卖。慢慢学制作,你有基础了在做就得心应手了。

网友:
渔船不是快艇,550电机都还得限速,朋友有纳兰号,输出只用30%

网友B:
这条我两年前做过,上个月跑废了,这个上775电机不加减速跑得根快艇一样,我用的是50mm的螺旋桨,航模用的3s5400mah35c的电池,我还把上面的窗户和后门切了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条我两年前做过,上个月跑废了,这个上775电机不加减速跑得根快艇一样,我用的是50mm的螺旋桨,航模用的3 ...

这个套材切一下得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套材切一下得多少钱

只有龙骨肋骨和驾驶舱,带几小块亚克力窗户,花了135

网友(2020-09-02):
引用 网友B:
只有龙骨肋骨和驾驶舱,带几小块亚克力窗户,花了135

可以发链接给我吗?

网友:
在哪里切割的

网友:
我也在做一艘一米一的船,用的双550,26MM的泵喷。感觉速度还行,不快,但是水花姿态很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