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微型焊机,进行小件电焊实验

楼主(2019-06-29):
使用4个小型变压器并联输出,短路电流60A,工作电流40A。
使用2个35A整流桥,并联输出直流。

楼主:
使用2.5的焊条焊接。
焊条接正极时,焊条融化较快。
焊条接负极时,焊条融化较慢,熔池较深。为了防止火花飞溅,在纸箱内实验,在铁盒内焊接,防止烫坏纸箱。
下一步准备变压器改成串联,提高电压,并且增加小气泵,改成微型等离子切割。

网友:
这个做的太牛了,赞一个

网友A:
很想搞焊机又不敢。理论上计算一下,电动车工作的时候,最大电流30a,有没有可能直接用来做焊机?400瓦时的电池也就10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想搞焊机又不敢。理论上计算一下,电动车工作的时候,最大电流30a,有没有可能直接用来做焊机?400瓦时的 ...

电焊的电流要求陡降特性,而电池的输出特性太硬,直接用电池效果不好,而且对电池伤害太大。
我想增加限流措施应该可行,有机会我会实验一下,现在焊接技巧还需要提高。

网友B:
可能还不如最小的逆变焊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不如最小的逆变焊机吧?

这个电路简单,方便改变参数和功能,变压器改成串联,可以用来切割铁板。

网友C:
最便宜直流焊机也才1百多,这是何必呢?

网友:
做得不错,有想法能动手,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便宜直流焊机也才1百多,这是何必呢?

关键这些变压器是闲置,属于废物利用。熟悉了电焊原理,可以随意改变参数。还可以增加其他功能。

网友D:
以前拿三个微波炉变压器做的
三个串出来31v电压
可以看焊道好不好
最薄能做0.6mm铁板对接,不会焊破
应该比你这个强很多

网友:
直接买个一二百块钱的焊机得了,效果应该比你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拿三个微波炉变压器做的
三个串出来31v电压
可以看焊道好不好

31V引弧电压有点低吧,焊接薄铁板用的多粗的焊条呀,多大电流呢,有什么焊接技巧吗?

网友:
我自已有大台的电焊机,做这台主要就是要焊薄板用的,电压越高焊池越深,薄板最多只能用30V左右的电压,再高一焊就破.
至于引弧部份后来我有再加装火花机在用的那种引弧电容,所以引弧也很容易
这种diy的跟市售真正的电焊机最大的差别就在不会自己把电流拉大以避免断弧
这点就是薄板用电焊很容易就焊破的原因,而diy的这种不会这样自己拉大电流,所以才能焊这么薄的铁板.
要看后来改进后的样子我再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想搞焊机又不敢。理论上计算一下,电动车工作的时候,最大电流30a,有没有可能直接用来做焊机?400瓦时的 ...

完全可以,但不适合长期使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2.5的焊条焊接。
焊条接正极时,焊条融化较快。
焊条接负极时,焊条融化较慢,熔池较深。为了防止火 ...

善待自己的眼睛,1个正规焊帽也就5块钱
虽然我也用纸板盒干过 :)

就这工频整流输出 离等离子机还远着呢
放电成功再买空压机不迟

网友:
14楼3图焊纹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善待自己的眼睛,1个正规焊帽也就5块钱
虽然我也用纸板盒干过 :)

使用简易护目镜,只是短时实验,不长时间焊接,而且手持的焊帽不方便使用,我平时戴眼镜,面具式的没法用。
简单的高压引弧电路已经有了,小型变压器可以再加一组,并且可以使用3相电源,使输出电压平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简易护目镜,只是短时实验,不长时间焊接,而且手持的焊帽不方便使用,我平时戴眼镜,面具式的没法用 ...

看来快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