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寸桨买多了可以切一点弄成9寸和8寸的用吗?

楼主(2019-06-29):
10寸桨买多了可以切一点弄成9寸和8寸的用吗?
是不是的做桨叶平衡

网友:
可以,但是效率低很多。方法是:把奖状上电机,通电旋转,用刀片在外围慢慢刮。

网友A:
直接上,降落时打一下地面就变9寸8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降落时打一下地面就变9寸8寸了。

网友B:
做下平衡可以将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下平衡可以将就用

好的啊 改这个动力损失大吗?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如果是后三点的飞机,装好桨,给油,把飞机鸡头按下去,地面会帮你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先大概剪切得一致,再打磨

网友:
别费劲了,平衡不好搞,极易产生共振,对电机也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降落时打一下地面就变9寸8寸了。

要是打成6寸桨怎么办?

网友:
切短用自然没问题,不过效率不如现成的,并且螺矩也不是原来的螺矩了。

当然,做动平衡这种事情属于常规操作,除了轻小的桨和部分优质品,很多都是需要做一下平衡再上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打成6寸桨怎么办?

当然挂闲鱼卖咯

网友:
可以,我就是这么用的。8X6的桨,感觉动力过猛,不够柔和,而且电机负荷大,比较热。剪去一点,大约7寸。感觉飞得应手。
以前玩四轴,留下好多10X4.5,10X5的桨,剪成8寸,用着也还行。
因为是低速用,平衡问题不突出。电机KV1800以上的,别用。

网友D:
用过,先拿剪刀剪个大概,再弄个平衡器用砂纸磨。都临时用的,桨又不贵,

网友:
有这功夫买新浆去吧,你这么整卖浆的还活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