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一个自宫卡爪的视频

楼主(2019-06-29):
之前手里的卡盘精度很差,后来淘宝买了两次K01-63的卡盘,卡爪都精度 不高,夹持精度大概10丝的误差。都退货了。
今天终于看到一个自宫卡爪的视频,原来自宫卡爪是这样拿砂轮搞的。下回再买了卡盘,如果精度不高就自己搞搞试试。

卡爪间是夹一几个固定块,这几个块的精度要求应该挺高。

网友:
不容易搞呀!

网友:
如果槽本身间隙大就没办法了

网友:
直接上车刀也可以的,以前在工厂就是这样处理码

网友A:
用黄铜车一个略带少许弹性的环,套在爪上上紧,然后自宫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黄铜车一个略带少许弹性的环,套在爪上上紧,然后自宫就行了。

他这个是大卡盘,小卡盘的自宫也搜到一个,跟这个大的差不多。
我的理解是把卡爪加紧,然后磨到内径一致

网友:
必须使三爪上紧状态修磨。

网友:
我有一个跑步机电机,4500转,加
一个er夹
头来当主轴行不?转速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B:
视频呢。没见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呢。没见到啊。

视频需要爬梯子,在这里不放链接 了。

网友:
我之前在一本教科书上看到过一个修复软爪的方法,说是找个轴承塞到里面夹紧再修

网友C:
很多人是用卡爪涨一个套 然后修, 这样完全没意义啊, 夹紧和张紧卡爪的姿态不一样

网友D(2019-08-04):
看过类似的,同样的方法去整ER刀柄内锥

网友D:
论坛这人气

网友E(2019-12-20):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是用卡爪涨一个套 然后修, 这样完全没意义啊, 夹紧和张紧卡爪的姿态不一样

工厂车工一般都是涨紧后修,结果与卡盘制造精度关系密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厂车工一般都是涨紧后修,结果与卡盘制造精度关系密切。

那是因为没办法夹紧后再修, 你摇晃下卡爪,卡爪都有一个轴向的框量,涨紧后修磨卡爪,磨出来的肯定是一个反喇叭口, 头端径小,尾端径大。除非卡爪一点轴向的框量没有。
你磨完后, 卡爪涂上红丹油。夹一个精圆棒稍微紧一下,看一下着色。 就知道涨紧后磨出来的是肯定喇叭口了。

网友:
磨一下好的多 。高速旋转的卡盘有离心力卡爪向外甩。能减少些误差。

网友F:
我的卡爪误差8丝,在最里面夹一个圆圈,用车刀自宫后量了误差4丝,前天看到这个方法试了一下现在误差10丝,哪个方法好用啊

网友G:
磨卡爪内圈必须要夹紧后磨,涨紧后磨内圈的那是扯蛋,楼主图中磨内圈的方法也不严谨,目前我看到的比较靠谱的方法是先夹一段标准圆棒,把卡爪头上车个槽,然后去掉圆棒,用这个槽夹紧圆环,然后把磨头从圆环伸进去磨卡爪

网友:
引用 网友G:
磨卡爪内圈必须要夹紧后磨,涨紧后磨内圈的那是扯蛋,楼主图中磨内圈的方法也不严谨,目前我看到的比较靠谱 ...

这个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卡爪误差8丝,在最里面夹一个圆圈,用车刀自宫后量了误差4丝,前天看到这个方法试了一下现在误差10丝, ...

我也没有测试过,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