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推机的反扭问题如何解决呢!有没有大神知道的?

楼主(2019-06-30):
后推机的反扭问题如何解决呢!有没有大神知道的?谢谢

网友:
翼展和桨匹配就不受反扭的影响了

网友A:
右推角和下推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推角和下推角

你是说,从后面往前看,推力线要往下,往右偏吗?这个好像对于前拉机有效啊!

网友B:
左推加下推,左推角度一般3°左右,下推要看电机台高度和在机身所处位置,一般3°以上。

网友C:
左右推要看桨转的方向,  正桨和反桨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右推要看桨转的方向,  正桨和反桨不同的。

正解!这玩意确实不是靠背的。

网友:
后推机一般都是高KV小桨,只要翼展不是太小,无所谓的

网友D:
1  加大翼展和桨型的比例  2  用双动力  配正反桨  3  蝠翼与油门混控

网友:
后推机一般都是高转小桨,你确信问题是反扭而不是舵面不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推要看桨转的方向,  正桨和反桨不同的。

当然是正浆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加大翼展和桨型的比例  2  用双动力  配正反桨  3  蝠翼与油门混控

翼展85,动力2212 kv2200 用七寸浆,不用七寸浆,动力不够,起飞重量800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推加下推,左推角度一般3°左右,下推要看电机台高度和在机身所处位置,一般3°以上。

谢谢,有道理,已加左推,电机位置靠下,所以加了一点上推角,估计这下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从后面往前看,推力线要往下,往右偏吗?这个好像对于前拉机有效啊!

对的

楼主:
我感觉左推事错误的!

网友:
正常安装电机即可

网友:
把前拉机的拉力线向后延长至尾部装电机,你就懂了。

网友:
不要听他们说什么的角度,速度起来以后反扭自然就没有了!

网友E:
尾推机你设了角度高速飞行时反而不周正,实践出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推机你设了角度高速飞行时反而不周正,实践出真理!

实践证明,不需要角度,只要飞机本身是平衡的,且重心准确

网友(2019-09-09):
尾推,尽快加速是关键。原来自己做的幻影2000,翼展600mm,用2212 8060桨尾推,滑跑没问题,手抛反扭大必须起飞补大副翼

楼主:
对,副翼大,可以迅速抵消返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