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8,尾巴反扭力补偿推油滑块往外移动,怎么调成往里

楼主(2019-06-30):
怎么调成往尾波箱移动,不知道在哪里调,求助大神

网友:
本来就是往外

网友A:
可是设置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设置反向

在哪里设置反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设置反向

是调整主旋翼旋转方向嘛?

网友:
博士帽里,扭矩预设补偿,螺旋总距改成负数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调整主旋翼旋转方向嘛?

看一下我上边发给你的那个完整调试那个帖子吧,有一个步骤可以设置尾舵机方向的,
不是改主旋翼方向。

网友:
就在尾部设置的时候可以更改舵机的方向,点一下图中红圈中的位置就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