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普Mark4装机完工第一次试飞

楼主(2019-06-30):
一个字稳,比原来的2.5寸小机稳多了,大力的飞控和电调真是一分钱一分货,不错,格普Mark4机架,搭配银燕RS2306真是太坑啦,螺丝孔19孔距的对不上,请入手的小伙伴注意!

网友A:
大佬,这个马克4和马克4区别如何,哪个更值得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个马克4和马克4区别如何,哪个更值得入手

马克4和马克4?

网友:
开自稳飞得?

楼主:
起飞瞬间半自稳,落地瞬间半自稳,也接是离地3米左右切换,其余过程全手动,习惯了,一时半会改不了了!

网友(2019-08-04):
引用 楼主:
起飞瞬间半自稳,落地瞬间半自稳,也接是离地3米左右切换,其余过程全手动,习惯了,一时半会改不了了!

哈哈哈哈,我也是mark4

网友:
XT60绑扎带是什么操作?有细节图吗?

网友:
再多发些照片

网友B:
我的Mark4   有个问题 就是狗4的视频明显果冻 不知道如何消除

再就是自己技术不到位 飞的非常谨慎   打杆的动作太琐碎  不知道如何修改,尝试降低pitch和roll的曲线 会好一点  但机动性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Mark4   有个问题 就是狗4的视频明显果冻 不知道如何消除

再就是自己技术不到位 飞的非常谨慎 ...

果冻的话,我认为最大可能性是螺旋桨的动平衡,换螺旋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