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p机身改穿越机 白色线的是图传天线吗

楼主(2019-06-30):
尽量用上原装的天线 买了个一样接口的图传
有没有人知道 左边机臂的是图传天线吗

网友A:
我的穿越机跟你换吧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穿越机跟你换吧土豪

买的御p空机带电机  成本和一般穿越机差不多  只是我用的御原装电池 准备上卡录

网友:
等楼主试飞,我的gps罗盘容易被干扰

网友B:
您好!空机链接麻烦分享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空机链接麻烦分享一个,谢谢

某鱼上其他玩家转给我的,他只有一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的御p空机带电机  成本和一般穿越机差不多  只是我用的御原装电池 准备上卡录

原装电池的放电倍率适合穿越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电池的放电倍率适合穿越飞吗?

没问题啊 因为使用的电机和桨都是原装的

网友D:
看看我的
数传,图传,遥控都有,支持手机操控,地面站,pix飞控,电调支持4S,我电池是自组的3s/4s 3830mah

网友(2019-11-22):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
数传,图传,遥控都有,支持手机操控,地面站,pix飞控,电调支持4S,我电池是自组的3s/4s 3830m ...

飞控图传数传,御肚子里能放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
数传,图传,遥控都有,支持手机操控,地面站,pix飞控,电调支持4S,我电池是自组的3s/4s 3830m ...

有点牛逼

网友(2020-02-25):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
数传,图传,遥控都有,支持手机操控,地面站,pix飞控,电调支持4S,我电池是自组的3s/4s 3830m ...

太漂亮了 有没有装机调机的记录或者心得 求前辈分享